欧陆590在冷轧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7-05-12):
多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欧陆590在冷轧机的应用》本来去年已做好了一半发表在某公司的网站,因我个人与此公司有些误会不能解决,于今年三月份删掉。有不少朋友问其原因,大家都很关心我什么时候做完这编文章,并且发表上来,我这几天特意整理好这编文章,借着中国工控发表上来,希望能帮到更多的朋友。

资料下载连接:    http://ssd590.maifou.net/

欧陆590在冷轧机中的应用
冷轧机在带钢轧钢行业中应用得非常多,目前主流用的是直流电机与直流调速器来控制,及PLC作一些外部控制和运算,在一些更为先进的控制中用上了厚控系统,比如AGC厚控系统等。在此介绍一种在四棍可逆轧机中以欧陆590为调速器的最其本的控制方法。
下面介绍500mm的四棍可逆冷轧机。四棍可逆冷轧机驱动部分分为主机、左右收卷三部分,主机作轧机轧棍驱动,左收卷机为左带料收卷驱动,右收卷机为或带料收卷驱动。如图1

一、    电机的选用。
主机选用Z4-315-32 355KW直流电机,左右卷选用Z4-315-32 200KW直流电机。电机如何选用为合适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二、    直流调速器的选用。
在冷轧机的系统中,控制要求要有相当好的精确度,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是越稳定越好,所以正确的选择好直流调速器是极为重要的。这里选用欧陆590C:
1、    友好的用户界面。控制面板人机界面用于参数设置,编程和传动控制。液晶显示32个字符,带背景光,可以按字母顺序菜单显示以便快速查阅所有功能模块。
2、    多种语言字符显示。
3、    快速设置。简单应用时可略过高级功能模块设置。
4、    自整定。满转矩自定义调整,无需转换电机负载。
5、    自定义参数显示。可显示自定义的特定应用的参数组。
6、    自定义编程。各功能模块可以按应用要求任意连接。
7、    联网方便。通讯接口模块可以直接安插在传动装置上,使用户能够通过各种标准现场总线网络监控传动系统。
8、    功能强大、完善。使用内置的软件功能模块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满足任何传动要求。所有的功能模块都可以内部连接用来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
三、    其他选型。
电扩器选用,SLK系列三相电扩器,主机用5V-800A,左右卷取用5V-600A。反馈用通用的110V 2000R/min。

四、    分析控制方案
轧机的工作过程为:由主机牵引带钢从工作中穿过,通过下压电机或液压系统对棍系产生矩大压力,从而使带钢产生变形,使出口的带钢变薄,左右收放卷为产生足够的延伸应力。

轧机的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由主机来带动左右卷取机的运行,主机运行在精确的速度控制方式下,左右卷取则工作在恒转矩方式下。
主机的速度控制主要做到精确的速度闭环控制就可以,本例中用110V 2000R/min的测速电机其本上能达到要求精度。
左右卷取主要求的是稳定的张力控制,张力的控制本例不使用张力仪,用间接运算。张力的控制实质就是电机的转矩控制,即电流控制。在间接的张力控制中,为保证张力控制的准确性,要充分考虑卷取机在加减速过程中转动惯量以及机械本身固有的摩擦力对转矩的影响。所以,要有加减速和摩擦转矩补偿环节。要达到精确的张力控制,就要有两个重要的变量,线速度及卷径。在590功能块在有一个完善的卷径运算器,及张力动态补偿运算器。

五、    主机控制原理图
1、主机控制原理图。

                               图3 主机590原理图

主机使用了按钮加减速,两地控制。使用测速电机作为反馈源,有电机过热保护功能,有机械润滑保护功能,有断带系统急停功能,有590故障指示。如图3、4

B8作为系统急停;B9为机械润滑油顺环,当润滑油不顺环时B9断开。
A7为主机速度反馈输出,在本例冷轧机中,卷取机的线速度给定由主机的速度反馈代替,线速度一般是由安装在导向棍上的测速仪获得,本例中的张力控制要求的精度不高可以直接使用主机的速度反馈来代替线速度;C3为590合闸,也为主电源吸合。
C4、C5为加减速度,正转时C4为正转加速,C5为正转减速,反转时C5为反转加速,C4为反转减速;C6为正转,C7为反转。
C8为输入复位,在每一次的正反转转换中,以安全起见都要对输入复位为零,在系统进行急停操作时,也要对输入复位为零。

在这着重于590的应用,外部附助设备的电控原理图这里就不描术了。

图3

2、主机590组态

图4

 图5为内部组态,要改变的参数及连线都已一目了然,除上图出现的连线及参数,其他的都可留为系统默认值,其中模拟输入端子A2、A4、A5、A6都把其目的标记设为零。
设置电机额定电压、电流、励磁电流:如图5

    图5

IA CAL为电枢额定电流设置,因为扩容,所以,电机额定电流=10×校准板设置值。本例中的电机额定电流为865A,校准板上设置值为86×10=860(A)。
F CAL为励磁额定电流设置,本例中的电机额定励磁电流这25.5A,校准板的设置值为25A。
VA CAL为电枢电压设置,四个拔码开关以二进制形式表不同的电压值,图6为0010,表示425V的电枢电压。下表为各二进制码表示的电压值:
VA   开关    电枢电压校准Va(伏)
    150  175  200  220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nb

楼主:
卷取机常需要单动,单动是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而联动是工作在张力控制方式之下,因此单动与联动的外部输入是不同的,两者的转换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切换外部模拟输入口,二是切换内部组态。在这里选用了切换内部组态的方法,C7就是这个功能,为真时为单动,为伪时为联动。在单位模式下,正点(C4),反点(C6)可以工作。如图7
图7 卷取点动控制 2、卷取机590组态 图8张力组态
图8张力组态 张力组态中用到了直径计算器、锥度计算器、张力+补偿计算器、转矩计算器和电流环。 1) 锥度计算器作为外部张力的输入,在本例中锥度不参与张力运算,只作为外部张力的中转,再经过内部(指的是从外部组态中看不到)与直径计算器及张力+补偿计算器进行运算; 2) 直径计算器作为计算收卷卷筒直径,公式:(最小直径*线速度)/卷筒速度=直径,它的变化与电流变化成正比,从而使得张力恒定不变; 3) 张力+补偿计算器是作为张力的动态与静态补偿,线速度连入到其线速度给定值,作为其速度动态补偿,运算输出的结果为张力+补偿量; 4) 转矩计算器,计算在不同的卷筒直径下相同的张力所要求的输出转矩,它的结果直接控制电流环中的电流箝位,也就是说其运算出来的量就是电流值。 3、速度饱和与断带保护 作张力控制,控制器就必需一直工作在速度饱和状态下,所以组态时就要使工作中速度反馈小于速度给定3%以上,这样控制器输出的电流量就能一直处在电流箝位中,不注于电流输出值小于电流箝位值。因控制器是一直工作在速度饱和状态下,所以当发生断时电机会高速运转。为有效的解决此问题,组态时就要做一个断带保护功能。如图9所示
图9速度饱和与断带保护 4、单动与联运 590组态中目的标记不能直接与源标记连来,所以本例中“TENS+COMP”的目的标记设为[445],“AUX INPUT SOURCE”源标记设为[445],“SETPOINT SUM 2”中的“INPUT 2”成了中转点。INPUT SOURCE的值取自SETPOINT SUM 2中的INPUT 1的值,做为单动时的电流箝位值。图10
图10 单/联动 5、点动 图12
图11 点动
图12 点动逻辑图 在逻辑图中:运行为默认的C3端口,微动为默认的C4端口,方式为本例组态的C6端口。从逻辑图可以看到,C3为ON时,改变C4、C6的状态可以得到正反的两个点动。

网友A:
谢谢  谢工不留余力的帮助我们初学的

楼主:
有哪个地方不正确的,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B:
太感谢了,谢工,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希望大家都能向谢工学习

网友C:
如果将直流电机改为交流电机来控制,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D:
左右卷取则工作在恒转矩方式下"是错误的.磁场回路的释能电阻可以去掉,没什么用
卷径输出应该到除数,最小卷径输出到比率.
断带保护是在断带时候去挺C3,条件是主机的零速信号,卷机的电流大于某个数值的条件,进PLC处理,然后断C3

网友E:
为何有些功能图在我的软件看不到啊

楼主:
问题:“bfren”  左右卷取则工作在恒转矩方式下"是错误的.磁场回路的释能电阻可以去掉,没什么用
卷径输出应该到除数,最小卷径输出到比率.
断带保护是在断带时候去挺C3,条件是主机的零速信号,卷机的电流大于某个数值的条件,进PLC处理,然后断C3

回答:bfren谢谢你提出错误,也请大家再为我找出错误之处。
“左右卷取则工作在恒转矩方式”的确的错误的,应该是“左右卷取则工作在恒张力方式”。
“卷径输出应该到除数,最小卷径输出到比率。”你所说原因我也知道,但是这两种应用方法我都用过,我本人觉得我用方法好些。
“断带保护是在断带时候去掉C3,条件是主机的零速信号,卷机的电流大于某个数值的条件,进PLC处理,然后断C3”。PLC来处理当然是个好方法,但我组态功能中,真的有一个断带保护的功能在里面,大家不防动动脑筋。

楼主:
大家顶一下,要不在第一页里看不到文章的啦.

网友F: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F:
谢谢谢工的热心,现在这样热心的人很少了。

楼主:
呵呵,没人顶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G: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网友B:
我再来帮我们的老大顶一下

网友H:
写得确实不错,是个人才。

楼主:
李大钊: 你好,你怎么来到这里做广告来了?做广告也没什么,但你卖的590说明书,竟然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技术人员,也太那个了-------

我这里的590中说明书150元一本也没有人要,你竟然还在这里叫卖!!!!

网友E:
“断带保护是在断带时候去掉C3,条件是主机的零速信号,卷机的电流大于某个数值的条件,进PLC处理,然后断C3”。PLC来处理当然是个好方法,但我组态功能中,真的有一个断带保护的功能在里面,大家不防动动脑筋。                                                         谢工你就说下答案吧,

网友I:
   初学工控好文章,学习学习我顶.我们这里知道590的人不多,可轧机有不少.希望多见石工关于轧机的文章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尽我所能写上去。

网友J:
支持谢工
继续发有关轧机控制方面的
让我们多学习

网友J:
最好希望其他朋友也发表些
590在其他行业设备的应用呢
让我们了解熟悉谢谢

网友B:
看了之后确实是很好,真希望能再多举几个例子,这样我们就能更加明白了,谢谢

网友K:
我来顶一下,谢工您就是我们的启盟老师,多谢了.

网友L:
不错,很值得一学

网友M:
那有欧陆690P卖呀,我有个客户需要,比较急
www.bositek.com.cn
www.bositek.com
www.bositek.cn

网友N:
顶,谢谢!好好参考一下!

网友B:
每天必来,我再来顶一下

网友O:
你们好.我很荣幸能成为贵网站的用户!
你们网站上有一些错别字,我知道这个不影响我们对知识的需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用户而言,凭第一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对贵网站的"可信度".下面这段说明就是个例子
{二、    直流调速器的选用。
在冷轧机的系统中,控制要求要有相当好的精确度,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是越稳定越好,所以正确的选择好直流调速器是[(注)关重要]的。这里选用欧陆590C:}

网友D:
欧陆用在小型冷轧机上还是有问题的,大部分是扩容的.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好.所以现场很多电机烧掉了,尤其是轧机对电机弱磁要求到很低,磁场电流低于30%,现场很多电机打火,俗称放炮.造成电机损坏.还有就是很多报警被调试人员禁止了.对电机更是危险的,所以同一个厂里欧陆系统烧掉的电机高于其他系统.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西门子的6RA70.欧陆我建议大家用在不弱磁的系统或不可逆系统.

楼主:
问题:你们好.我很荣幸能成为贵网站的用户!
你们网站上有一些错别字,我知道这个不影响我们对知识的需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用户而言,凭第一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对贵网站的"可信度".下面这段说明就是个例子

回答:陈云,谢谢你对我的支持,我这只是个人一个技术论坛,并不能代表中国工控网,我和大部分网友一样并不是中国工控网的员工,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借着中国工控网的平台大家交流技术而已,对我个人产生的错误我会尽力去改正。
谢谢。

楼主:
问题:欧陆用在小型冷轧机上还是有问题的,大部分是扩容的.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好.所以现场很多电机烧掉了,尤其是轧机对电机弱磁要求到很低,磁场电流低于30%,现场很多电机打火,俗称放炮.造成电机损坏.还有就是很多报警被调试人员禁止了.对电机更是危险的,所以同一个厂里欧陆系统烧掉的电机高于其他系统.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西门子的6RA70.欧陆我建议大家用在不弱磁的系统或不可逆系统.

回答:bfren,你的观点也许是对的,相信在你的立场上是的,但每人所用的经历和情况都不同,所产生的使用效果就会有一定差别,使用欧陆590控制的电机,从小到5KW至大到2000KW,大大小小我也用了百多台吧,出现烧电机只有一次,经过检查烧这台电机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用了三年一直没人做过现场保养与维护,到了最后是炭刷磨耗严重,绝缘老化。

网友P:
我是个初学者对与590不太了解.我想问一下组态是什么意思改变了组态会有什么效果.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组态就是编程。

网友E:
谢工,能说下怎样实现断带保护吗?

网友Q:
为什么选用Z4电动机

网友R:
这样的好文章要顶,谢工,辛苦了.
我几个问题想请教:
1,怎么实现两侧,任一侧的断带保护.另外的装置还是控制器实现,还是人工.如果是外围检测,具体型号是?
2,放卷侧工作在放电状态,怎样回馈电网.同时工作在结束时是自动转换到速度控制还是需要人工辅助,即:怎么解决放卷结束时可能飞车问题
3,没有张力检测,只能实现恒转矩控制,恒张力控制可以实现吗?
用交流系统也可以实现590的功能,卷经是要PLC计算出来的,而且卷经不同时需要设定,问:在初始卷经不同的情况下,590是怎么实现两侧同步的.
QQ:15629816

网友S:
谢工真是伟大啊

网友S:
我想做一个用590p做恒张力控制
不知道用测速发电机能实现不
再有就是换卷时用不用外部给一个卷经复位
谢谢知道

网友T:
谢工!你的无私帮助。我看过后的感受一个字——爽!!!!!!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T:
什么是电扩器?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我几个问题想请教:
1,怎么实现两侧,任一侧的断带保护.另外的装置还是控制器实现,还是人工.如果是外围检测,具体型号是?
2,放卷侧工作在放电状态,怎样回馈电网.同时工作在结束时是自动转换到速度控制还是需要人工辅助,即:怎么解决放卷结束时可能飞车问题
3,没有张力检测,只能实现恒转矩控制,恒张力控制可以实现吗?
用交流系统也可以实现590的功能,卷经是要PLC计算出来的,而且卷经不同时需要设定,问:在初始卷经不同的情况下,590是怎么实现两侧同步的.
QQ:15629816

    回答: 1。590自带的断带保护效果并不理想,要需要响应快的断带保护中,还是用PLC来实现。
                  2。放卷在工作中并不在放电态状,相反要消耗大量能量来保持恒张力。收放卷所谓的张力控制,其实都是一直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之下,所能产生的恒张力控制,是因为速度一直都是在速度饱和中,然后在电流环中再一个经过运算的电流箝位量,就达到了恒张力控制。速度饱和是与主机的线速度有关,主机停下来时并不会产生飞车。
                  3。“没有张力检测,只能实现恒转矩控制”这句话是错误的,在590的应用中,我上面提到的张力控制都是恒张力控制。590的卷径计算出来的值是一个相对值,并不是绝对值。一台冷轧可逆机两边的收放卷没有必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同步。

楼主:
问题:我想做一个用590p做恒张力控制
不知道不
再有就是谢谢知道

    回答:用测速发电机能实现恒张力控制。换卷时一般不用外部给一个卷经复位。

网友U(2007-06-11):
扩容烧电机主要是由于扩容后电磁兼容性变差,或是触发信号畸变导致电流(电压)失去控制而造成。

网友U:
扩容烧电机主要是由于扩容后电磁兼容性变差,或是触发信号,(反馈信号)畸变导致电流(电压)失去控制而造成。

楼主:
呵呵,上海南安机电说的很有道理,我认为也是这样。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有别的见解吗?还是很想听听大家不同的说法。

网友V:
谢谢了!谢工真给我们不少帮助

网友B:
那肯定是了.所以我们也要多帮助谢老大啊,多做点他的生意啊

楼主:
哈哈,奇怪了,“上海南安机电”的帖子都不见了!!

楼主:
嘻嘻,我好象记得,工控网上发表帖子的网名不能用公司的名字,是你违规了哟。

网友W:
TO 石英钟:
   你的帖子确实很不错,还将590+的内部配置都详细的贴上来,真是不容易。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
    早些年用直流我想可能都是由于交流传动技术不够成熟,确实,590+和6RA70都应用的非常的广泛。直到现在,由于直流可以扩容, 在一些大功率的轧机种都还在使用。
    交流技术发展到现在,具备中心卷曲的变频器已经越来越多了。
首推当数ABB 的ACS800,当然,SIEMENS 6SE70也是很不错的。
    国内的交流变频器,我自己设计一些可逆轧机控制系统,我都选择深圳汇川的MD330变频器。这个产品的设计为中心卷曲的张力控制,具备卷径计算,张力控制(静态力矩,摩擦力矩补偿,惯性力矩补偿)。比590+的使用要简单,而且,维护上也不错。是做可逆轧机的新选择。在一些中小轧机上应用很不错。

楼主:
是不错吧,找机会我也来用一次变频在冷轧机上的应用。

网友X:
大家能谈谈用6RA70在冷轧上,动补这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吗》?

网友B:
那能先请教你一下,你的动补是如何处理的吗?

网友Y:
钟工你好:
  我是纺织行业的,我们用来做收卷用,用的是2个590,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在卷子小的时候车速不能太高(80码以下)不然会跳掉,但我对怎么检查都不大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大概分析一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然后检查后再请教。我对各个设定的意思都不大清楚,说明书上只有范围但没有说有什么用。谢谢!

楼主:
问题:我是纺织行业的,我们用来做收卷用,用的是2个590,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在卷子小的时候车速不能太高(80码以下)不然会跳掉,但我对怎么检查都不大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大概分析一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然后检查后再请教。我对各个设定的意思都不大清楚,说明书上只有范围但没有说有什么用。谢谢!

回答:纺织行业的应用,不了解,要到现场看过才能给出的意见。
还请有懂的朋友说说,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发现最近给我们设计的一个590的D7D8口输入电压前加了一个貌似变压器的玩意,我想应该是变压器吧,它是一根L输入,然后是一个195V输出,不知这样设计是什么目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B:
谢谢指教,那D5D6的接触器控制电压应该就是从D7D8进入的吧?是这样的吗?

网友W:
   石英钟的看法很客观,确实,一些不同的应用场合,装置的用法就是有些细微的差异。

楼主:
590报警介绍:

网友Z:
石英钟的东西都很认真。

网友AA:
石音钟!网上呼悠一下就没声了?今后发表的感想请检查后再发表,免得人家在错误的思维上思考!

楼主:
哈哈,谢谢你指出错误之处,下次请直接一点,免得产生误会。

网友B:
就是啊,如果找到错误的地方请别忘了提醒一下啊

网友AA:
哈哈!你出现了!我的意思是你仔细一点,不要太呼悠!否则让人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网友D:
主机的速度反馈,并不是左右卷取的线速度,所以卷径算出来是不准的。要想得到真实的线速度要加测速装置

网友B:
问题请教,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小直径是怎么理解的,是为什么是以百分比的形式存在的呢?在设置的时候我是应该根据什么来设定这一个值呢?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A:
最小直径和最大直径的百分比,就是最小直径设定值。线速度在轧料的时候两边是不一样的值,一般这个信号就取自左右的导辊。当然也需要也需要一定的精度。这样就能准确进行有一定精度的直径计算。

网友AB: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系专业从事生产工业系统、电力系统配套自动化产品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由于功能完善、质量可靠,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在石油、化工、煤矿、钢铁、电力、轻工机械、污水处理、智能化楼宇、新能源建设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并被多家大型外资企 业选用于工厂的监控系统和生产车间的产品性能检测,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

公司先后推出数显电力仪表,直流功率表,直流电能表,安培小时计,可编程智能电力仪表多功能电力仪表。电量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有功功率变送器,无功功率变送器,有功无功组合变送器,功率因数变送器,电能变送器,瓦特小时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直流信号隔离变送器/分配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等产品,同时也代理台湾桦特电力调整器,台湾钜偌温控仪,韩国彩虹温控开关。

主营产品细化类别:

数显表:电压表;电流表;电位计表;转速表;线速表;频率表;电度表;功率表;功率因数表;

电量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

网友AC:
各位老师,请教如何根据直流电机额定电流计算可控硅或模块的大小。

网友B: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一台二连轧,我要在1#主机和2#主机之间加一个张力仪,现在我们准备用一个通道我想请问一下一般是用哪个通道的,我用的张力 仪是叫测磁张力仪,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请指教,谢谢

网友AD:
这个好,我以前也碰到过呢,搞了好久才搞定,謝謝

楼主:
大家好,看到大家这么热闹,我很高兴。这几天因为出差了没有来得及和大家一起研究。前面的这几个问题,上海南安机电都已回答很到位了,我基本上也是认同他的观点。

网友AC:
上海南安机电真够义气

网友AC:
各位老师,请讲解用P1口控590的方法,内部怎样组态。谢谢

网友AE:
呵 请教下
590默认没有反转 怎样设置一端子为反转(面版设置)

网友AE:
用端子怎么设定  以前用过 现在记不清了

楼主(2007-08-15):
    半个月不见了我论坛,真的很难过,想不到现在又回来,很高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网友AF:
好东东,学学学,顶顶顶,谢谢谢。

楼主:
呵呵,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楼主:
很高兴,论坛恢复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G(2007-09-24):
组态是条参数吗?

网友AH:
谢工:您好,看了您的关于冷轧机的控制感觉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问的是我们这用的可逆轧机控制上有一个张力调节电位器但是您举的例子上没有,能不能在给介绍一下关于冷轧中有张力调节加入的控制啊!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锥度在组态中是怎么用到卷取机的控制当中去的,我看了功能图只有一个张力设定值输入之后就看不到它是怎么处理这个数据并进行控制的,我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谢工:您好,看了您的关于冷轧机的控制感觉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问的是我们这用的可逆轧机控制上有一个张力调节电位器但是您举的例子上没有,能不能在给介绍一下关于冷轧中有张力调节加入的控制啊!

    回答:你可否发一份你冷轧机上的590外部接线图给我,那么我可以按照你设备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
问题:我想请问一下,锥度在组态中是怎么用到卷取机的控制当中去的,我看了功能图只有一个张力设定值输入之后就看不到它是怎么处理这个数据并进行控制的,我想请教一下,谢谢

    回答:实际上我上面介绍的张力组态锥度功能是没有用到的,只用了一个张力输入,这只个张力输入直接通过内部作用到“张力+补偿计算器”。

网友B:
谢谢指导,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关C7这个数字量输入点的,就是在C7输入之后它在内部的组态时的输出值是不是就是以它的框图中的两个值在不同条件时输出的呢?因为在我现在的一套卷取控制中它的TRUE时的值是设为10%的,然后是输入到SETPOINT SUM1的INPUT1中,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C7为ON时是在打联机时用的,谢谢

楼主:
问题: 谢谢指导,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关C7这个数字量输入点的,就是在C7输入之后它在内部的组态时的输出值是不是就是以它的框图中的两个值在不同条件时输出的呢?因为在我现在的一套卷取控制中它的TRUE时的值是设为10%的,然后是输入到SETPOINT SUM1的INPUT1中,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C7为ON时是在打联机时用的,谢谢

    回答:数字输入端子其输出量是有两个功能可以用,一是作为数量来用,二是作为模拟量来用;当目的标记设置为数量参数时,输出量就是数字量,当目的标记设置为模拟量时,输出量就是模拟量,其值即为“VALUE TRUE的值”和“VALUE FALSE的值”。

网友AI:
一条铝箔冷轧生产线,采用间接张力控制,线速度通过卷取机前的偏导辊上的编码器获得,卷径计算通过D=60vi/(π*n),v为带材线速度,n为电机转速。
1、“在整个卷取过程中,卷径计算是一个积分运算量,因此,在程序中需要确定运算周期T、卷径变化率和卷取时间t2"
2、运算周期T为在最小直径Dmin=Dcore和最大线速度v的情况下,卷筒转一周的时间,T=Dcore*π/vmax.Dcore为卷筒直径。
3、卷径变化率ρ为单位时间内的卷径变化,ρ=2d/t1,式中,d为带材厚度,卷取机每转一圈直径变化为2d,t1为旋转一周的时间。
4、带材卷取过程是从卷筒直径Dcore开始到期望的卷径Dmax的过程,整个卷径运算时间为△t2=π*(2Dcore△D+△D*△D)/4dv其中,△D=Dmax-Dcore。
本人疑问如下:
1)既然由D=60vi/(π*n),可计算卷径,那么1-4又计算得是什么?感觉象是对卷径变化率进行积分。
2)1中的运算周期指的是什么?
3)4中的△t2计算公式是如何得出的?
谢工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I:
谢工:关于卷径计算,D=60vi/(π*n),欧陆为什么采用D=Dmin*V/n来计算呢?

网友B(2007-10-24):
谢谢,谢工的指点,有点明白了

网友AJ(2008-04-23):
谢工:您好!

我有两台15KW的牵引电机想用590+来控制,要求速度一致,但两牵引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我想前牵引用速度控制通过A4端子,后牵引用电流控制不知是否可行,该如何设置参数,谢工如有空能否教我。我的邮箱是limujinzz@163.com.谢谢了

楼主:
1、 模拟端子
A1 零伏电位,与B1、C1同电位,与地线隔离。
A2 模拟输入1。默认功能为速度输入,可组态成不同的输入功能。
A3 模拟输入2。默认功能为辅助速度或电流输入,在默认功能下,由C8来切换其输入功能。C8低态时为速度输入量,C8高态时为电流量(电流控制方式)。不可组态其功能。
A4 模拟输入3。默认功能为斜坡速度输入,通过斜坡功能可以改变速度的加减速率,可以组态成不同输入功能。比如:A2、A4的功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两者的功能交换过来,或者,变为其它的输入功能。
A5 模拟输入4。默认功能为辅助(负)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确定其是否使用。C6为低态时不使用此功能,C6为高态时使用其功能来对负电流进行箝位。可以组态成功能其他的功能输入。
A6 模拟输入5。默认功能为主电流箝位或辅助(正)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切换其输入功能,C6为低态时为主电流箝位,同时作用于正负电流的箝位。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输入。比如:A2、A4、A5、A6的功能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相互转换或改变功能。
A7 模拟输出1。默认功能为速度反馈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8 模拟输出2。默认功能为速度给定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9 模拟输出3。默认功能为电流反馈输出,不可以组态成其他的功能。

网友AK:
顶一下,好东西,正需要这样的好文章

楼主:
 limujinzz ,我记得你在我群里问过我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每一个模拟输入输出口(除A9外)在内部都作为一个功能块来使用。通过功能块的参数设置可以改变其输入或输出量的值,也就是说可以对其输入或输出值进行进一步的运算。比如:
A2 包括有五个参数:CALIBRATION——校准,用来对A2输入量校准,也就是比率运算,输入值乘以此校准值等于实际输出值;
MAX VALUE——最大值,A2输入量经过A2功能块运
运算后的最大输出值;
MIN VALUE——最小值,A2输入量经过A2功能块运算后的最小输出值。
OUTPUT——输出,A2功能块接受外部的输入量经过运算之后的输出,通过内部组态可以输出到不同的功能块中。
ANIN1(A2)——A2输入电压值,为诊断功能块的诊断A2的输入电压值。

A7 包括五个参数:10V CAL——10V校准,100%时对应的10V电压输出换算;
OFFSET——偏置,用以对输出电压的偏置运算,比如当输入量为0%时,输出电压为-0.02V时,可以通过偏置值的设置来修正输出电压为0V;
MODULUS——绝对值,改变A7输出模式,当设置为“FALSE”时,输出为双极性,即有正负输出,当设置为“TRUE”时,输出为输入量的绝对值。
INPUT——输入,接受内部参数的输入,通过组态可以为其他不同的功能块参数;
ANOUT1(A7)——A7输出电压值,为诊断功能块的诊断A7的输出电压值。

A9 没有自身的功能块,为不可组态的模拟输出口,±200%对应±10V电压输出。只能在校准功能块中改变其输出方式,ARMATURE I(A9)——设置为BIPOLAR时为双极性输出,设置为UNPOLAR时为绝对值输出。

楼主(2008-06-09):
大家好!

 为答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现全面送出由我自己编写的《欧陆590应用基础》,需要的朋友请留下邮寄地址。下面为留下地址方式:

 1、手机短信方式:13500297706 / 13724919004

 2、邮箱方式:xie110258@163.com xie0258@126.com

 3、QQ方式:645365757

 注意:不是电子版的,有需要请留下地址,与电话。电话很重要,没有不能保证一定能收到。

 本次送的全免费的,请放心。

 仅本个月全面送出,下个月停止。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1.1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1.2 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组成
1.3 欧陆59xx系列直流速器在国内的应用
第二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硬件与工作原理
2.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组成
2.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工作原理
2.3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性能简介
第三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端子功能
3.1 模拟端子
3.2 数字端子
3.3 其他端子及模拟数字端子技术规格
3.4 电源输入输出端子
3.5 可选模块端子
第四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操作
4.1 键盘操作
4.2 参数菜单
4.3 面板指示灯与报警
第五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功能块(框图)
5.1 斜坡 RAMPS 功能块
5.2 辅助输入/输出 AUX I/O 功能块
5.3 点动/放松 JOG/SLACK 功能块
5.4 上升/下降 RAISE/LOWER 功能块
5.5 直径计算 DIAMETER CALC. 功能块
5.6 锥度计算 TAPER CALC. 功能块
5.7 转矩计算 TORQUE CALC. 功能块
5.8 设定值合计2 SETPOINT SUM 2 功能块
5.9 PID 功能块
5.10 张力+补偿计算 TENS+COMP CALC. 功能块
5.11 励磁控制器 FIELD ENABLE 功能块
5.12 电流曲线 CURRENT PROFILE 功能块
5.13 停机比率 STOP RATES 功能块
5.14 校准 CALIBRATION 功能块
5.15 禁止报警 INHIBIT ALARMS 功能块
5.16 电流环 CURRENT LOOP 功能块
5.17 速度环 SPEED LOOP 功能块
5.18 静止 STANDSTILL 功能块
5.19 设定值合计1 SETPOINT SUM 1 功能块
第六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参数组态
6.1 操作面板组态
6.2 PC软件组态
第七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运行与调试
7.1 基本接线
7.2 基本设置
7.3 运行前的检查
7.4 调试步骤
第八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在工业中的应用
8.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选型与硬件配置的确定
8.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可靠性措施
8.3 在冶金工业中开卷、卷取的应用
8.4 在冶金工业中可逆冷轧机中的应用
8.5 在冶金工业中二连冷轧机中的应用

楼主:
第一批发出单号:
大家好,以下是这两天送出《欧陆590应用基础》的快递单号,请各位注意自己查收了。
1) 钱 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9
2) 蒋建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5
3) 段海峰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30
4) 戴修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1
5) 柴学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6
6) 杨大成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6
7) 胡道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8
8) 杨际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4
9) 丁晓刚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8
10) 丁 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2
11) 王建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1
12) 陈望钧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32
13) 赵晓民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7
14) 尹立民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3
15) 李少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9
16) 王正岭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5
17) 李留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33
18) 南景浩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34
19) 吴云飞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0
20) 高广连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4
21) 张 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0
22) 汤春林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5
23) 杨晓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2
24) 沈文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18
25) 钟启嵩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7
26) 王丽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6
27) 冯 萍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0
28) 张明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89
29) 牟立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88
30) 陈 浩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87
31) 杨薛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8
32) 陈东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7
33) 王 飞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6
34) 许韩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5
35) 李思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1
36) 江高松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0
37) 佟克成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9
38) 黄闪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2
39) 黄 亮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2
40) 徐兆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3
41) 周 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1
42) 刘跃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86
43) 都金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4
44) 王林林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03
45) 姚宏元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46
46) 范海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47
47) 陈伟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48
48) 李晓纯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45
49) 朱科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794
50) 黄水德 申通快递单号 268531890827
51) 冉明刚 申通快递单号 268531890835
52) 袁 辉 申通快递单号 268531890838
53) 朱有才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34
54) 王 磊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35
55) 李 彪 申通快递单号588009195524
56) 丁国二 申通快递单号588009195523
57) 张 涵 申通快递单号588009195522
58) 周革生 申通快递单号588009195521
59) 马东生 申通快递单号588009195520
60) 邓建新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31
61) 徐光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7
62) 安百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23

第二批发送单号:

大家好,以下是第二批送出《欧陆590应用基础》的快递单号,请各位注意自己查收了。
1) 阳明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1
2) 黄剑勇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2
3) 王雁冰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3
4) 胡知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4
5) 虞川金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5
6) 黄海龙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9
7) 杨德贵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0
8) 高 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1
9) 胡湘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2
10) 毛建亮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6
11) 薛福存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5
12) 张群英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6
13) 高 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7
14) 黄枢育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8
15) 徐 全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9
16) 陈 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0
17) 黄黎铭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0830
18) 马建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8
19) 宗 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7
20) 李心勇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0833
21) 李广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36
22) 范茂丰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0829
23) 郭明全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0832
24) 张永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5
25) 吕海卫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4
26) 徐伟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3
27) 韦 毅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2
28) 丁文彬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81
29) 严震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333
30) 冼业雄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0831
31) 杨永武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08
32) 卢昭灿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08
33) 李 逸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3
34) 范大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4
35) 李 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5
36) 孙载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6
37) 刘晓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7
38) 鲁 良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8
39) 邹朝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899
40) 乔 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0
41) 赵表梅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1
42) 王 毅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02
43) 刘玉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6
44) 梁 威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7
45) 杨加清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8
46) 杨 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19
47) 堵宇峰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0
48) 刘晓翔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1
49) 云大勇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2
50) 胡 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3
51) 李永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4
52) 沈 寅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5
53) 赵复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2926
54) 刘 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45
55) 王 澜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46
56) 王育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47
57) 李建宗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48
58) 刘 承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49
59) 龚艳刚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0
60) 唐光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1
61) 薛国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2
62) 朱长伟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3
63) 刘 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4
64) 李 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5
65) 陆 青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6
66) 林连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7
67) 成银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8
68) 朱碧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59
69) 何 庆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0
70) 刘文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1
71) 董国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2
72) 刘天宝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3
73) 刘宝龙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4
74) 钱 宁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5
75) 王 琦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6
76) 邱战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7
77) 王寿威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8
78) 刘 伟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0
79) 蒲 俊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1
80) 肖大永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69
81) 李迪深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0
82) 林松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1
83) 苏志成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2
84) 刘顺成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82
85) 高强国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83

第三批发送单号:

大家好,以下是第三批送出《欧陆590应用基础》的快递单号,请各位注意自己查收了。
1) 李 庆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3
2) 潘松茂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5
3) 史国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6
4) 王 建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7
5) 谢启杰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8
6) 张素艳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79
7) 虞哲锋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80
8) 丁 斌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81
9) 谢展国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2
10) 张宏亮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3
11) 张 学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4

第四批发送单号:
大家好,以下是第四批送出《欧陆590应用基础》的快递单号,请各位注意自己查收了。
1) 李友军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384
2) 王永波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49
3) 张全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0
4) 陈秀英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1
5) 郄亚辉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2
6) 王小伟 申通快递单号268531892615
7) 张银明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539
8) 赵小卫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540
9) 王远方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541
10) 江笑文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542
11) 路 钧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3
12) 曹敬坡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4
13) 姚盛巍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5
14) 刘国福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6
15) 袁春方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7
16) 程 磊 申通快递单号588014291458

注意:其中张全华地址、联系电话错误,张工看到请及时与我联系,13500297706谢林强。

网友AL(2009-05-18):
我来迟了,能否搞一份电子版的给我学习学习。谢谢!xujiashan999@163.com

网友AL:
拜托,给我一份吧!目前正需要!

网友AM(2009-12-08):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AN:
谢工 ;你可否把你欧陆590应用基础的下半部分发给偶。我前天从你的维修网站下了上部感觉很好。我的邮箱;706653058@QQ.COM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因为工作忙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交流学习了,看到大部分朋友都是需要590的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个人网站下载590资料,全部开放不用注册,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打我电话18927229707 13724919004谢林强。

我个人网站地址:http://ssd590.maifou.net/

网友AO:
很有作用,请教下,此组态后张力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静态1%,动态5%

如需要更高精度的控制,采用张力闭环控制方式。

网友AP(2010-08-20):
谢工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的可逆轧机在转方向的时候,从放卷转为收卷的那一边会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失张,然后突然重新建起张力,把带头拉断。检查好久也想不出方法来,想请教一下谢工。谢谢。。。

网友AP:
谢工你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的可逆轧机在转方向的时候,由放卷转为收卷的那一边会瞬间出现突然失张,然后又建起张力,将带头扯断。检查很久也没有想出办法,想请教一下谢工。谢谢。。。

网友AQ(2010-09-30):
谢谢,谢工,顶一下,谢工您好,能请教您个问题么?有关收卷横张力的控制的!

网友AR(2011-03-13):
谢工;用590C三菱FX2N—64MT型PLC,一台张力传器做两连轧机。请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S(2011-05-09):
谢工;   165A的590电源板能否与110A的590电源板互换?

网友AT:
我是新手,想请问一下,这种系统的线速度一般最大是多少?从0速度启动到最大线速度,时间最短是多少?加速曲线是线性的吗?

网友AU:
谁愿意教倒我这种机械,我给酬金3000到10000元,请联系电话15019668043,

网友AV(2012-10-12):
引用 网友AR:
谢工;用590C三菱FX2N—64MT型PLC,一台张力传器做两连轧机。请能指点一下?谢谢!

学习了···

网友AW(2015-05-22):
多看这样的文章长很多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