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和计算机相连

楼主(2007-05-12):
cp343-1怎么和计算机相连。有什么软件。怎么设置。我的计算机只有普通的网卡

网友A:
有soft net 做opc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应用的,是编程下载呢?还是和组态软件通讯。
不用OPC也可以直接通讯的,如果是普通网卡,要安装SoftNet-IE软件,包含在Simatic-Net光盘中。

楼主:
 我做的是,用PLC的输出去控制 用VC++做的三维机械的动作

网友C:
VC++??不太懂,我们是用组态软件的,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D:
 VC++可以实现,您可以先参考一下softnet,调用提供的库即可或采用编写opc客户端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