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切换开关或ATS

楼主(2007-05-12):
小弟最近在一个项目上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楼宇系统集成项目中。要求这样的:双电源切换开关连接市电和一个柴油发电机。当市电出现问题,可以自动切换到柴油机,功率为200KW。客户要求用SIEMENS ABB SCHNERDER中的一个厂牌,谁有相关的资料请联系。成都

wish_ty@163.com

网友A:
网上找找吧,这种大品牌网上肯定会有的!

网友B:
您好!您需要问清楚是这三个品牌原装进口的双电源切换开关,还是指 仅双电源切换开关中的空开选用这三个品牌的呢?这两者价格与货期相差很大。
如有需要请给我邮件:chenmarket@yahoo.com.cn

网友C(2008-03-13):
与ASCO 的自动切换开关比,怎么样?技术规范要求50MS之内,不知能否满足?

网友D:
下面引用由FLGX在 2008-3-13 0:35:00 发表的内容:
  与ASCO 的自动切换开关比,怎么样?技术规范要求50MS之内,不知能否满足?
--------------------------------------------------------------------------------------------
美国的ASCO是ATS的鼻祖,应该是最好的。50MS的ATS没见过,这和ATS的使用特点有关系,我见过的ATS切换时间一般都在2-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