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与plc的通讯1

楼主(2007-05-13):
各位大虾帮个忙,笔记本没有com1(RS232)接口,只有usb2.0接口;但是西门子plc-200型224主机是个RS485接口,原来的通讯线是条PC-PPI电缆(也就是个RS232-RS485),笔记本现在无法与PLC通讯,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A:
1 您可以购买西门子的USB的编程电缆
2 您可以购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线缆,需要凭您的运气,因为并不是都能通讯的,一般的买好一点的线缆不能通讯的可能性比较小。
3 您可以购买扩展卡,利用您的笔记本的扩展口来扩展您的串口。

网友B(2008-09-04):
你买一个USB转RS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买USB的PC/PPI电缆,因为市场上普通的USB/RS232C有的无法正常通讯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USB的PC/PPI电缆,因为市场上普通的USB/RS232C有的无法正常通讯

 支持.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E:
USB转串口的线缆不一定能用的上,特别是对西门子的通讯要求比较严格,容易产生数据丢失现象,建议买西门子专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