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选用规则

楼主(2007-05-13):
我想连接电机负载,以前用过护套线,也用过橡套线,不知道哪种用法是正确的,但是都没有出过问题。请各位说说两种线的用途有什么不同,还有单股的铜线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如果电缆需要经常移动,建议用橡套电缆(耐磨性能好、耐低温、使用寿命相对较短);如果电缆很少移动建议用塑料绝缘及护套的电缆(耐腐性能好、寿命长、耐低温性能差)。
    如果是重要场所的设备也需要电缆经常移动,不妨考虑弹性体电缆,可以兼顾上述二者的优点且耐油!
    单股导体的铜线(包括所有一类导体结构)主要用于固定敷设线路的配电。一般电缆的敷设可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值得一提的是:单股铜导体的结构常用于通信电缆(包括网络线)是由于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电容而提高高频特性阻抗,同时也利于高速生产、降低成本,22AWG、24AWG、26AWG更可兼容象RJ45一类的接线端子快速安装。

楼主:
兄才说得有道理!再请教一个问题:不同截面积的电缆载流是多少?按多少计算呢?

网友A:
载流量不是计算出来的,是实验的结果!
载流量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附录: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