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2KW MHDA203AIA型号和三菱FX2N-10GM定位模块之间控制

楼主(2007-05-13):
松下型号 MHDA203AIA和三菱FX2N-10GM之间如何接线控制,如有接线图请附图说明,非常感谢!!!

网友A:
分别理解松下伺服相关模式的接线方式,三菱模块的针对特定伺服控制模式的接线方式,然后再综合起来不就行了。即要“有接线图”还得“请附图说明”,这样现成的事情恐怕未必好找,除非是你的供应商。

楼主:
我这里没有松下松下型号 MHDA203AIA伺服的说明书,谁有麻烦提供下.
伺服输入信号要正、反转和定位、准备、电源、零点信号,伺服上有个五十针的插口。

网友A:
去工控网资料区看看,或者上网搜一下。

楼主:
没有的,我找了很久了
要不然也不会上来求助了

网友B:
握有!你可以和我联系阿。你这个A系列的松下都停产两年了。要是需要说明书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3811104514
fanlishuang1982@163.com   樊工

网友C:
老型号的 和新型号 50芯控制都一样的  网上下一本A4 手册看看
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C:
就是那么几跟线  很简单的 脉冲接 3 4 5 6 脚  7是24v+ 和41 0v,29 SERVO -ON

楼主:
我的邮箱是xuanyuan01@sina.com
如果你有MHDA203AIA的说明书,能否把它发到我的邮箱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