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系统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7-05-13):
1、自动控制理论的典型的二阶系统中有系统阻尼比,我请教各位高手在伺服系统中什么环节或元件是产生系统阻尼的?
2、第二个问题是,典型的伺服系统是不是四阶的?我自己理解是四阶的?(应为四阶是加加速度,也许我完全理解错了,如果错了,请不要取消我,呵呵!)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例如为什么要做到四阶?或是其它的五阶什么的?

网友A:
伺服系统的物理阻尼来自摩擦,算法(模型)阻尼可来自PID中的积分相。

实际伺服系统的实际阶数恐怕真的很高,不过工程分析中一般都把内环当作理想比例系统,因而往往以二阶系统考虑为多。阶数高了,真的很难分析,而且建模准确性也未必有保障,分析结果较难贴近实际,如果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或纯理论分析,不建议费那么大劲。

网友B:
无论建模的时候,考虑到多少阶,都只是对现实系统的近似。有人说,数学是描述宇宙的语言,不过,那毕竟只是语言,不是宇宙本身。通过分析与实践,描述主要部分,忽略次要因素,所谓研究,从来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