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emium添加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PremiumP57104M的控制器,内存只有96K,所以我采购了一块TSX MRP P224的内存卡,可是发现插上此卡件后控制器一直报错,由于以前一直用ETY 4103与PC机连接,但这次就拼不通了!我手上也有3030的编程电缆,可是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
而且只要把内存卡拔下来换上以前的空槽卡,原程序照样在转!~
插拔卡件我都是断电了的,但怎么样能让CPU重新分配内存空间,以及怎么能用3030与控制器通讯,还是请高手帮忙!~

网友A:
3030是USB接口的编程电缆,打开你的源程序,在硬件组态里添加内存卡,这样CPU才能认新增器件。

楼主:
我也知道要在硬件组态里面加内存卡,但是是先改组态朝CPU里面传程序?还是先加内存卡再传程序?而且前者我觉得行不通,后者只要把内存卡插上以后,ETY 4103的MAK地址和后改的地址都ping不通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用3030先把硬件分配灌下去,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说到这样都不明白,前者你觉得行不通,那你有没有试过?行胜于言:首先在源程序的硬件组态中加入内存卡(如果没有源程序那就用3030编程电缆从CPU中上载),然后再用3030编程电缆下载程序。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系统已经运行了!
我是用3030电缆下载的程序,其实我一直想问的是怎么用3030配置modbus口的问题,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