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及电流表的使用??

楼主(2007-05-13):
是不是电流表的变比是200/5的话
电流表的变比一定要是200/5吗???????
这样才准确对吧
还是?
还有电度表的要求?????

网友A:
是的,这样数据才准确.
电表有专用的1.5~6A的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这样,想节省成本可以串电流表、电度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200/5的话,电流表一定要是200/5A指示才准确.电度表额定电流大于5A即可。

网友D:
对,是这样.

网友E:
一般电流互感器变比为200/5,电流表的额定电流为5A

楼主:
电流互感器变比为200/10,电流表的额定电流为10A
对吧????????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50比5。接线时是线在互感器里绕3圈吗?请指教

楼主:
几圈要看铭牌吧

网友G:
 穿芯式电流互感器是一种常见的电工器件,因其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广泛应用于计量、检测及保护线路中,但在使用中稍不注意,就能引起极大的误差而造成计量不准,保护失灵,甚至发生电气事故,这与电流互感器的安匝容量有关。所谓安匝容量,系指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单心穿线时的最大额定电流值,也即额定电流与穿芯匝数的积。如型号为LMZJ--0.5、400安匝,即一次侧单匝穿芯,最大电流为400A,如采用两匝穿绕,则原边额定电流为200A,它与检测电流常配合使用,既表示了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额定电流工作范围,也暗示了接线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以上难以预料的问题。

网友H: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电流比分别为 150/5     75/5    50/5    30/5     15/5

安培电流数   150×1 = 75×2 = 50×3 = 30×5 = 15×10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7474

网友F:
谢谢各位。如以后还有不懂的希望各位多指教

楼主:
 谢谢刘老师
电流比150/5 A 50HZ
像这个它的变比就是30,对吧,
用在读电表计量时,

网友H:
          TO     要吃饭的电工:

1、计算安培电流数;
1、确定一次匝数;
2、确定一次额定电流;
3、确定电流比;

网友I:
穿芯式互感器须计算一次匝数

网友J:
呵呵,楼主的帖子把“电力互感器”写成“电流表”了。

网友K:
lmz1-5a 电流互感器   400/5   400指的是什麽???               如果绕线4匝是多少倍???

网友H:
lmz1-5a 电流互感器名牌参数写出来!

网友H:
例如: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网友L(2009-06-02):
请教一下:低压电流互感器150比5、三相电流表无指示、电度表也没计数,我该怎样查找原因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变比为200/10,电流表的额定电流为10A
对吧????????

你见过200/10的互感器和电流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低压电流互感器150比5、三相电流表无指示、电度表也没计数,我该怎样查找原因呢?

看是不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或接线错误

网友N:
例如: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像这种,用在单相上,一次侧上一匝那么电度要*150是不是?

网友N(2009-12-30):
我就是用这样的电流互感器了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我使用单相电表和这个互感器相接,我一次穿了3匝,我的变比是多少?

当我的电表读为10度,我实际上用了多少度电?谢谢!

网友O:
飘过。。。。偶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