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电路

楼主(2007-05-13):
各位大侠:
    本人想伺服系统拖动剪刀剪切输送带上的条形食品,要求可切不同长度,如果不用PLC等上级装置控制,用可调的脉冲输出电路控制行不行?有没有现成的脉冲输出电路买?

网友A:
这是典型的追剪(横切)控制,没有可编程的上位控制,恐怕很难实现。

论坛中有不少“追剪(横切)控制”方面的帖子,建议搜索查阅,先了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