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25吨电动葫芦锥形电动机的启动方法

楼主(2007-05-13):
我处有一台25吨电动葫芦为锥形电机,功率为18。5千瓦,启动方法为直接启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接触器频繁吸和现象,主要原因为启动时主电路压降损失大造成,请问有几种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网友A(2007-06-26):
不知现在回答你是否晚点!锥形电动机必须直接启动。启动时测量电动机进口电压,如果低于340V。则一般为电源问题。18.5千瓦电动机的启动电流近200安培。电源线的传导系数为三点多一点。如果能提供由配电屏至电动机的距离,我可以帮你算出线径。一般情况下50米内,线径必须大于16平方。大于50米,则需要计算了。另外,接触器容量不能按一般电动机容量选择。要大一级。

网友B(2008-05-21):
终于找到答案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