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在温度,压力,流量等方面的DCS程序

楼主(2007-05-13):
    求和利时在温度,压力,流量等方面的DCS程序,由于是新手,最好有说明文字或解释的那种,万分感激,邮箱:tangyutfc@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A:
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做程序啊,也没有多难的,无非就是几个P_H_E  P_H_RTD等,别的也没有什么啊。只要思路正确就不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