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控制器线怎么接

楼主(2007-05-13):
有台安川控制器接线端子旁标有(从上至下)L1,L2,L3,1㈩,2㈩,3㈠,L1C,L2C,BI,B2,B3,U,V,W。其中1㈩,2㈩,3㈠,L1C,L2C,BI,B2,B3不知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具体型号是什么?难道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以上谢谢!就是单独一个控制器,说明书没有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应该有个型号吧?如果都没有,那岂不是在猜谜吗?

楼主:
这是型号吧。SGDM-CB50AA,它后面还紧贴了张白色的纸上面写了Y60A。

网友C:
是呀,看看说明书

网友A:
“SGDM-CB50AA” 按图索骥,去安川网站上查查。

网友D:
此型号应该是安川为设备厂家定做的产品,在安川网站是找不到的.以下接线方式可参考,L1C,L2C是控制回路端子,B1\B2\B3是回生电阻接线端子,6KW以下一般是内置再生电阻,B2和B3之间是外部短接的.其他的端子暂时 可不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