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io控制器的二次开发问题

楼主(2007-05-13):
想用VB对Trio控制卡(205X 型)进行二次开发,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想知道如何实现PC与控制卡的连接以及数据的采集和发送等.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了解控制卡与PC的物理连接方式,完成物理连接;
2.了解控制卡是否提供配套的PC端软件或接口函数;
3.了解如何用VB调用控制卡的软硬件资源;
4.根据需要编程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通则,具体细节当自行琢磨了。

网友B:
“对Trio控制卡(205X 型)进行二次开发”
请咨询 TRIO 及其代理商的技术人员。

网友C:
从对应控制卡内地址读数,往对应控制卡内地址写数。仅此而已,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5-13 20:03:00 发表的内容:
  1.了解控制卡与PC的物理连接方式,完成物理连接;
2.了解控制卡是否提供配套的PC端软件或接口函数;

--------------------------------------------------------------------------------------------
一次也没有干过吧?
所谓plc,变频器,运动控制器等,所有的地址都是对外开放的,也就是外部可以随时对这些地址进行读写,比如编程软件监控,可以监控plc,变频器,运动控制器内部所有单元,点一样,只不过编程软件需要监控所有单元,而VB等软件只要监控几个点而已,比如速度设定单元,启动,停止几个点而已。
所以所谓控制,实际就是对plc,变频器,运动控制器等的内部地址读写而已。
当然,读写的协议是不同的,比如同样通过电话告诉你朋友你有多少钱,一次用法语,一次用英语。那么这个法语,英语就是协议,比如profibus,modbus,而这个钱数,就是相当于单元的数据。不管你用英语,法语,只要让你的朋友知道钱数,相当于给单元写入数据,目的就达到了。
只是plc一般支持较多协议,相当于一个人懂得几门外语,而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只有一个固定协议,相当于只懂一种语言,(当然,也有支持多种协议的,也有通过以换通讯模块方式支持多种协议的。)(也有公司生产翻译模块的,比如鼎实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比如一边plc只有modbus,另外一边变频器只有profibus,它两个通讯怎么办?找一个翻译,modbus-profibus转换模块。)(物理接口,比如232,485,422等,也有转换模块)(不好意思,尽可能多的罗列各种情况,以免落下被攻击的口实,当然还有例外,比如某种变频器就支持两种语言等等。就不一一枚举了。)
用VB就通讯就简单了,先了解一下下位的协议,然后去下载一些vb用的开发包(Active X),(modbus,profibus这些开发包(Active X)很多地方有提供),实在没有,就用sscom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慢慢编。

网友C:
又跑题了。trio的默认协议好像是hostlink,不过也支持其他很多协议,不过要订货时特意说明。 这样就简单了,找供应商要一个hostlink控件,,通过读写控制器内地址的数据,来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D:
Trio控制器通讯连接方法
1.通讯接口根据需要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串口(RS232 和 RS485/RS422)
     支持协议:Modbus RTU从站, HostLink主/从协议,OCX(ActiveX控件连接)
  2)以太网
     支持协议: Modbus/TCP, OCX(ActiveX控件连接)
  3)现场总线
     a) Can
        支持协议:CANOpen,DeviceNet从站,CAN自由编程
     3) Profibus
        支持协议:Profibus从站
注意:除了CAN以及串口外的接口需要额外购买接口通讯子板才能支持。

2. PC机连接方法:
  1)确定物理接口及协议
     a)串口---Modbus 或 Hostlink协议,需要用计算机编程语言根据协议说明自己编程实现,Trio对于资料参考其第13章说明。
     b)串口/以太网--OCX控件,安装Trio提供的Motion Pecfect2编程软件及PCMotion驱动程序,在计算机编程软件中添加TrioPC控件,在程序中调用Open函数,其中Open(1,1)表示通过串口与控制器建立连接,Open(2,0)表示以太网连接。OCX控件详细说明请参考手册第12章说明。(注意:用OCX通过串口连接时,在控制器内部需要新建一个任务运行setcom(38400,8,1,2,1,8)及remote(0)两条语句。)
  2)上位机在系统中的作用及目的
    Trio控制器本身就有强大的编程及运算能力,用户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各种控制算法及策略通过TrioBasic语言编写,由控制器直接在其底层执行。(所谓TrioBasic就是借助Basic语法再套接一下Trio专用指令及参数的编程语言,非常easy)。上位机实现的功能则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a)组态:所谓组态指的是在系统运行开始前构建的控制策略方案,这些控制方案可以用数据表的形式进行构建,然后将其下装到控制器中去(每种类型的Trio控制器都有比较大的数据区,例如Euro205x在其RAM中可以存储32000个float型数据,在其flash中还可以存放16*16000个float型数据),在控制器中编写对应的解释执行程序。
   b) 监控:当控制器根据组态数据开始运行后,上位计算机根据需要对控制器相关的参数进行监控即可。
   注意:不赞成的做法:计算机参与实时运算控制,这种方法很难保证系统实时性及可靠性,原因很多,比如通讯延时,计算机的定时问题等等,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方法。

网友E:
晕晕,你们在说什么啊,楼主题目说控制器,下面又说控制卡的开发。。。。。波恩说的4点就是对控制卡的二次开发步骤啊。下面说什么PLC,运动控制器啊,是对控制单元的开发好不好。。。。。

网友E:
楼主说的“想知道如何实现PC与控制卡的连接以及数据的采集和发送等”,那肯定得知道控制卡与PC的通讯协议了,请教代理商的技术人员问问撒。

网友C:
下面引用由xuqiang4321在 2007-5-14 10:45: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谢谢各位了
--------------------------------------------------------------------------------------------
不用客气,我做过N多各类产品之间的通讯,plc,变频器,仪表,控制器,组态等,各种通讯协议,转换模块,也是五花八门,说白了这种东西知道门道了,其实并不算很复杂,就是比较罗嗦。主要是我想发表一下看法时,这个科恩老要找机会攻击我。所以要罗嗦些。

网友A:
“以免落下被攻击的口实”倒是老练!

网友A:
知道跑题了就好!

“主要是我想发表一下看法时,这个科恩老要找机会攻击我”——怕!真有底蕴,还先发制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5-14 11:49:00 发表的内容:
  知道跑题了就好!

“主要是我想发表一下看法时,这个科恩老要找机会攻击我”——怕!真有底蕴,还先…
--------------------------------------------------------------------------------------------
是人都难免犯错,所以先把口封死。

网友C:
怎么把我表示心情的图给删了?

网友F:
呵呵,楼上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