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59是否可以和74HC154互换?

楼主(2007-05-13):
两者都是4-16译码器,只是一个输出是集电极开路,一个是cmos电平,看了资料,两块芯片的逻辑功能都一样,是否可以,管脚分配也一样,是否可以相互替换呢?因为159实在是太难买到了,不知道154方不方便买到,先问一下

网友A:
这样的话题放在运控论坛实在是不够对口,可是看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可转移目标版块,暂且留一留,不知楼主的用途是什么?做运控吗?

楼主:
是的,做编码器的4倍频和辩向电路

网友A:
还算对口,用CPLD吧,别纠缠于分立器件了。

楼主:
汗,cpld不会

网友B:
我还没想明白用译码器怎么实现,不过,为什么不是2-4译码器?双2-4译码器很常见啊?

网友A:
用74159之类的4-16译码器,配合前级2级D触发器和时钟,可以分别将正交脉冲正反转的4个组态(共8个)和完全译码出来(所以会浪费8个译码引脚),最后将译码结果按正反转归类(与或),就可以分别得到正反向脉冲,进一步处理,也可以得到脉冲+方向。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全数字实现电路,不必使用带模拟元件的传统微分或单稳电路。

楼主:
电路搭出来了,试了一下,居然没有脉冲输出,电路也没有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专用芯片,也就不要这么麻烦了,一个芯片搞定,就是有点贵,呵呵

网友A:
专用芯片,什么型号,有多贵?

网友C:
 波恩: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全数字实现电路,不必使用带模拟元件的传统微分或单稳电路
可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D:
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OK!这是用FPGA设计的原理图。

网友C:
波恩:没有想到高频门控采样,现在知道了。感谢!

楼主:
TO波恩:那专用芯片60块钱不到一点。好像我用分立器件也搭过这个电路,测了一下,ABCB输入都有脉冲,就是H2和H3没有脉冲输出,不知道咋回事,郁闷啊,哈哈

网友A:
有兴趣和时间的话,可以再测测,首先确认AB正交脉冲给定正确,高频时钟正确,再看看F1与F2,F3与F4的信号差别,然后看154的相关引脚信号是否变化,最后看H2和H3的信号组合是否正确,至此,一般可以就看到合理的信号输出了。

“专用芯片60块钱不到一点”贵了点!什么型号?

网友C:
根据波恩图的原理,我们利用GAL16v8做了一个实现,实际效果非常棒!
顺便提醒一下:根据采样的原理,高频脉冲的频率要高于旋编的带宽两倍以上,我实际使用的是:265kHz。

网友A:
不错!能派上用场就更好了。建议高频脉冲高于MHz。

楼主(2007-07-03):
用GAL 16V8 也能做吗?

网友A:
逻辑消耗很小,应该可以吧

网友E:
不可单一更换,CMOS和TTL或其他电路更换时,最好都换成一样的或者TTL或者CMOS否者你是修理不好的.

网友E:
因为电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