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74159是否可以和74HC154互换

楼主(2007-05-13):
两者都是4-16译码器,只是一个输出是集电极开路,一个是cmos电平,看了资料,两块芯片的逻辑功能都一样,管脚分配也一样,是否可以相互替换呢?因为159实在是太难买到了,不知道154方不方便买到,先问一下

网友A:
既然功能相同(我没用过159),逻辑上当然能替换。你要考虑的是,输入、输出电平和驱动能力相匹配的问题。只要154或159输入电路、输出电路接口逻辑电平和驱动电流和频率等等一些特性能匹配,就可以用了。154应该 好买的。
如果HC154你用起来不合适,找TTL电平的154也可,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