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ENIC 5000 G11S&P11S系列(风机、泵用)变频器经验点滴

楼主(2007-05-13):
以下是笔者去年在使用富士FRENIC 5000 G11S&P11S系列(风机/泵用)变频器时总结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斧正!多谢合作!

楼主:
一、 参数初始化: 如果变频器参数被别人动过,而且你并不知道那些参数已经被改动了,请将变频器参数进行复位——数据初始化。操作方法:将光标移到H03参数,同时按下“STOP”和“∧”键,可以将参数H03设定为1,然后按下“FUNC/DATA”键,将所有功能的设定值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H03的设定值自动恢复为0。

楼主:
二、 参数设置: F11电子热继电器设定电流参数:手册上说设定范围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135。根据实测,发现1.5KW的变频器最小值设定值只能调为0.74A,无法再调小。所以对于太小的电机,将无法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 F01或C30起作用可以通过X1~X9功能端子来进行设定(设为“11”或“35”):
如果X1~X9功能端子既没有设定为11,也没有设定为35,那么变频器按F01的频率设定方法运行。

楼主:
三、多段速度设定: 该系列变频器有强大的多段速度设置功能(其“程序运行”功能也是一般变频器所没有的功能,但它并不具有多段速度功能——程序运行功能需要以秒为单位指定运行时间,而多段速度运行的时间可能很长,所以要作为多段速度运行时不可能的<无法指定更长的运行时间>)。 1.采用“多步运行”功能实现多段速度设定: A.将X1、X2、X3、X4的值分别设定为0、1、2、3(这也是默认设置):
从上表可以看出,X1~X4都不接通时,变频器按F01(C30)上选择的频率运行,当X1~X4组合动作时,按相应的频率运行。所以最多可以设定16个速度。 B.设定C05~C09参数:多段速度设定:
C.下面是多段速度的执行结果:
2.采用“点动运行”功能实现多段速度设定: 按照以下方法可以设置一个不是非常完美的2段速度功能: A.将E01参数设为“10”——X1端子功能为点动运行。当然,也可以设定其它几个端子作为点动运行端子,只不过在下面的步骤C中需要短接相应的端子和CM。
B.将C20参数设为预设的频率——点动运行频率; C.平常变频器按变频器面板上设定的频率运行,当需要运行在另外一个频率的时候,将端子X1和CM端子短接即可。当然也可以正转采用这个频率,反转采用那个频率——例如,需要正转时接通FWD—CM端子,需要反转时接通REV—CM端子和X1—CM端子。 这样设置的2段速度功能的缺点:在以C20参数设定的频率点动运行时,没有加速时间也没有减速时间,对大惯量设备将可能造成冲击。

网友A(2007-06-12):
本文对我真是太有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07-08-09):
今天遇到5000P11恢复不了出厂值,看了帖子后马上就好了,真是雪中送碳.

网友C(2008-10-19):
请问,在多段频率选择里,0-3必须设在X1-X4吗? 0-3必须设在连续的输入点吗?
X1-X4可以设置其他值吗?假如要在X5输入转速信号,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在多段频率选择里,0-3必须设在X1-X4吗?——————E01~E03对应的就是X1~X3的功能;

0-3必须设在连续的输入点吗? ——————E01~E03对应的就是X1~X3的功能;

X1-X4可以设置其他值吗?——————E01~E03对应的就是X1~X3的功能; 不能。

假如要在X5输入转速信号,要怎么设置呢?——————那就设置E05的功能。

网友C:
先谢谢大哥.小弟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用多段速度设定的方法,如要更改速度则需要更改C5的频率,这对于一般的操作工人来说很难操作。现在我要直接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速度,而不需要进入参数设置的菜单,请问怎么设置?

楼主:
不可以直接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速度。

只能采用转换开关/万能转换开关/其他电路来调整X1~X4的组合状态,达到更改速度的目的。

网友C:
大哥,不需要进入参数设置的菜单,直接用面板上的上、下键可以修改一个频率,请问这个频率怎么设置才能控制速度?

第二个问题,E01~E04设0-3,X1~X4没信号时,不执行F01/C30的频率,是什么原因?

楼主:
第一个问题:不可以直接用面板上的上、下键切换速度(E01~E04设0-3,X1~X4没信号时仅可以增减速度)。

第二个问题:E01~E04设0-3,X1~X4没信号时执行的是F01设定的频率。你现在F01设置是什么,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给定?

楼主:
1、E01~E04依次设置为0~3,F01设定为0的情况,仅当X1~X4没有信号时,面板上的上、下键才可以修改当前运行频率。

2、E01~E04依次设置为0~3,X1~X4没信号时执行的是F01设定的频率。你现在F01设置是什么,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给定?

........要执行频率设定2,那么就需要在E05~E06其中一个端子功能设定上选取11或35功能。设定11时,不输入信号则把F01作为当前频率,输入信号则把C30作为当前频率。而设定为35时,就是设定为11的反逻辑。

网友C:
(2、E01~E04依次设置为0~3,X1~X4没信号时执行的是F01设定的频率。你现在F01设置是什么,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给定? )

F01设0,但输入端子的功能没有选取11或35,这样能把F01作为当前频率吗?

楼主:
可以,变频器频率设定默认就是“频率设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