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GF电导表3-8850-1P怎么抗扰

楼主(2007-05-13):
美国GF电导表3-8850-1P(电源是DC24V)怎么抗扰:
在水处理中,有变频器,只要变频器一启动,GF表的读数就不能稳定,分开安装也不行,独立走线也不行,开关电源用(为GF表提供24V电源)了隔离变压器也不行,怎么办?各位大侠。。。。[/b]

网友A(2008-01-23):
您好!

有问题可与我们联系:88500348  黄先生、茆先生

我们是GF国内最大的库存经销商,售后服务经验丰富。

北京水思源

网友B(2008-05-25):
是表本身读书不稳定,还是采集到PLC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C(2011-08-12):
我刚好碰到这样的情况!请用专用的屏蔽线尝试一下,我已解决,不过我是用了PH计的2条线组合接的;外面买的普通屏蔽电缆信号还是有减弱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