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120s的I/O地址

楼主(2007-05-13):
大家好!我现在正学习LG PLC,对LG的I/O编址方法不是太明白,资料上笼统的列出I/O的范围为P000~P063.不知哪些输入,哪些是输出.请高手指点.最好将各指令的编程方法加以说明,小弟将不胜感激!谢谢!Email:yuxhcf@163.com

网友A:
p0~p3f输入,P40~P5??记不得了,还有就是P8??~~~那个是扩展模块吧,120S的大书上都有的呢,自己看就好了.另外你说的那些编程方法的话,我想LG的资料上很多都没有说明清楚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呵呵.........

网友B:
说明书上都有,解释一点,例P0可以是字,也可能是为位,在不同的语句中有不同定义,位P0是字P0的第0位,P01是其第一位,P02是第二位,......第15位P0F

楼主:
谢谢二位,看来也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网友C:
LG PLC资料确实是少啊?
我现在就搞不懂LG MK 120与LG IG5 之间的通讯控制

网友C:
我的QQ:110301475
邮箱:fu7811839@163.com

网友D(2008-11-04):
一般是p0~p3f输入,P40~P63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