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碳刷问题

楼主(2007-05-13):
1000kw的直流电机,轧机用,6极,每刷架上5个刷握,同样的碳刷,但靠近轴承的那一圈的每一个碳刷只几天就被磨损掉,其他要好几个月才更换,并且那一圈的整流子也被磨成一凹槽,请问各位大师是何原因,是轴承的原因吗?急!!!!!!!!!

网友A:
“整流子也被磨成一凹槽。”--引用。滑环有磨损,光换碳刷也不行了。

网友B:
通讯网说的对.换向铜头.拉毛.烧蚀应处理和找出原因
碳刷是否同牌号.
据楼主叙述我看轴承间隙振动原因小些吧

网友C:
碳刷压力,刷握的压力正常吗??

楼主:
谢谢各位,被磨损的整流子好像特别光亮,看不出被拉毛.碳刷应该是一个型号的,刷握曾经换个几个新的,但并不是只是那一环,那一环6个碳刷几乎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常师傅:
现在碳刷每班都要换,要么破损要么磨掉,是否要车整流子?

网友D:
看一下轴承间隙

网友E:
建议车光整流子按工艺要求对整流子修复,主要检查轴承\轴承室有无磨损,靠近轴承的那组刷架检查螺丝有无松动,换同样碳刷检查碳刷与刷架间隙调整碳刷压力,以上几点根据经验而谈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网友B:
水样:这几天事太多不及时不好意思.朋友
楼上朋友的两短段叙述也很重要...
   不过,不亲眼见你的铜头及机器情况也不好下定论.最好手机照个照片帖上来,,看一下.
只觉得以下几点不知是适合于你机情况.朋友你参考一下吧~哈
  你的铜头,感觉是现在如果是光滑无烧蚀并无处理过的话.应是机械磨损原因.
  这样的话,冲击的负荷重点就应查轴承,这样的话,间隙跳动量就不会小的..其实最先造成铜头凸凹磨损的原因也可以是好多的.这要根据现场情况来判断.

  .轴跳动.刷压力过大,个别牌号不对.刷握不正.刷在握中间隙大晃动.云母过高.碳刷磨尽后线卡子摸铜头.单碳刷电流密度大等都可造成铜头磨损的.
  至于你说是否需要车铜头.这要看你机的具体情况.不能只言片语就定的,毕竟1KK也不小的 .那转子不好弄的.无备用还要停产.听说过有车工高手就地设刀架不下机车.
   不过如凸凹不大,又不满载的话,试试先尽人手法力看看.上同牌号碳刷.使其与铜头面接触75%以上.压力称量达标准值.
   铜头凹角云母不使其突出.将换向片云母不突出并倒角.使碳刷接触良好.个别接触不好而又不满载的话就撤除其撤掉试试
   另与升高片既铜头与绕组接线处还是否有尺寸,是否能里移刷握?
   铜头凸凹尺寸太大.过了云母厚度.而又不能完好处理的话,就只能考虑车削铜头吧.
   当然,所有分析是在电气正常,火花正常情况下分析的/

   谢朋友信任!供参考!

楼主:
常师傅: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收益非浅,
你所说的原因".轴跳动.刷压力过大,个别牌号不对.刷握不正.刷在握中间隙大晃动.云母过高.碳刷磨尽后线卡子摸铜头.单碳刷电流密度大等都可造成铜头磨损的."中"个别牌号不对.刷握不正.刷在握中间隙大晃动.云母过高.碳刷磨尽后线卡子摸铜头."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排除.感觉碳刷跳动较大,
;还有碳刷压力如何称量,值是多少?望解答,

再次感谢常师傅的热心帮助!!!!!

网友B:
 不必客气.水样:
一般.0.015--0.025MPa
也就是.0.15--0.25KG/平方CM
检检轴承吧~  个别,.换向片磨损环局部倒下角.研磨.尽量减轻刷磨损吧~

网友F:
电刷跳动是由铜头表面凸凹不平或轴有摆动,可用千分表打;刷压力可用弹簧称拉.

网友G:
我的高压电机前几天也出现这样问题?
不过是铜环被磨损严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想知道为什么最初只是远离输出轴那端的一环铜头被磨掉,而且磨的深度并不规则,(现在已和云母片一样平,已按照常师傅的方法修理过一次),现在远离输出轴那端的第二,第三环铜头已开始出现不同层次的磨损(二环较重一些,已把原来的倒角磨掉),整个电机好像有恶化的趋势,是否应该考虑牙箱齿轮磨损(如果电机轴承是自动向心轴承.油冷)

网友D:
是不是炭刷架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