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升级硬件库

楼主(2007-05-13):
我用的V5.3 ,这个组态模块CP 343-1EX21-0X0E需要在线升级硬件库,但网上也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那你就找硬盘版 的吧

楼主:
硬盘版的,就是可以下载了在网上,在哪里下啊?

网友B:
我刚刚用过这个模块,本来也想升级,但好象自动连网升级,没有发现这个模块,后来就用V5.3中的1EX20,效果也一样的,
不过用V5.4的话,就回直接找到的啊,
硬件的版本不同,一般情况话,可以通用的啊

楼主:
谢谢了,我也是刚用1EX20代替了,好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