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凸轮和插补的疑问?

楼主(2007-05-14):
想请教一下大家伺服的电子凸轮功能和和伺服插补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感觉它们有些相似才有此疑问,也许是对这两个定义不清楚,请教大家。

网友A:
就两轴运动而言,插补是主设备同时为两个平级的轴产生协调联动轨迹,而电子凸轮则带有主从关系,根据主运动变化产生从轴配套运动。

不会,学习!

网友:
大家聊聊

网友B:
单轴运动也可是用点子凸轮代替机械凸轮运动的.
波恩说的两轴情况多数是主轴速度横定,从轴运动是主轴的函数.而直线差补,两轴是比例关系,圆弧及曲线插补,两轴速度交互变化.

网友C:
电子凸轮功能可以是基于时间或位置的函数

网友D:
最近在看TRIO的资料.
我觉得CAM就是基于时间的位置函数,即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位置(对应的table里的参数为位置)
而cambox则是从轴位置对就主轴位置的函数.即横轴是主轴的位置,纵轴是从轴的位置(对应的table里的参数为从轴的位置)

不知理解是否有问题? 谢谢!

网友E:
trio将这两类电子凸轮分开的确有道理。
我的理解是,电子凸轮是两个位置曲线的拟合。一个主轴,一个从轴。
当主轴为实际轴时,为cambox。
当主轴为虚拟轴(计算所得,可以是位置,也可以转化为时间)时,为cam。
我没看过trio的资料,小小估计一下。

楼主:
如果虚轴可以是时间,那不是实际轴的速度岂不是对真正的运行曲线影响很大。

网友F(2017-12-17):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子凸轮是讲究主从关系,是考虑主轴与从轴合点的问题,而插补是考虑合点的分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