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自耦降压起动最大起动电机功率为多少

楼主(2007-05-14):
请教各位老师:一般自耦降压起动的电机最大功率是?KW

网友A:
电压等级是多少,一般低压电机自耦变压器能作到800KW ,

楼主:
楼上:
电压等级为380V,请问350KW的电机若用自耦降压起动,接触器如何选用?

网友A:
接触器容量不够,可以采用框架断路器.

网友A:
正泰NC9真空接触器可达1000A.

网友B:
我见过最大的是210千瓦 38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