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网络控制方法(请教)

楼主(2007-05-14):
是不是大部分变频器的总线远程控制都是  写控制字  的方式???
这样的话不同的变频器就得了解其不同的控制命令是吧?

网友A:
谢控制字仅是其中一种要求罢了,还有可能有速度给定,电流给定等等

不同变频器控制子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B:
变频器不同,控制字的格式也不一样,只要了解变频器的控制格式,在PLC中向变频器写入控制字就可以控制它了.

不会,学习!

网友C:
了解变频器的 通讯协议就行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变频器用现场总线连接起来,把变频器当PLC的远程I/O,如果自己编程用变频器的通信协议的方式也是可以,不过可靠性不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变频器用现场总线连接起来,把变频器当PLC的远程I/O.
支持!最简单的方法。不用写复杂的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