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与西门子PLC的连接

楼主(2007-05-14):
松下伺服驱动器输出的A,B相脉冲信号是差分的,但西门子的PLC只能接收24V的信号,请教一下高手我该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A:
有差分信号转OC信号的转换器,只要转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你知道哪有卖这种成品产品的吗?

网友B:
产品是有,不过,成本是个问题。

楼主:
能做就行啊,多少钱

网友C:
松下AC4的伺服有单端输入功能,用PLC控制只要串个电阻。
就算是差分的,也可以接个公共端,串电阻。

楼主:
松下AC4的伺服有单端输入功能,我现在是要用伺服的单端输出,我怎么能升压

网友D:
未必一定就需要升压,看看伺服的单端输出是否为OC形式,耐压多少?

楼主:
伺服的A,B项都是差分输出,没有单端的输出

网友D:
那只好想办法转了。

网友E:
怎么松下的也是差分啊,难道小日本的都是。呵呵!只有Z向信号是可以选差分还是集电极开路的。A、B向好像只有差分输出。可以自己做的,我们公司在取三菱伺服J3驱动器输出的A、B信号时就是用自己做的信号板把LA LAR、LB LBR转成OC信号的。

可惜我没有图纸,不然给你发一份了,不过我想这个应该很常见的转换电路,说不定还能baidu出来呢。如果价格不是很高的话,建议直接买。自己做的不是十分稳定。

还有我建议把那个转换板放在靠近PLC的一端,如果驱动器一出来你就把它转成OC信号了,那不是浪费了差分信号了吗!另外那个转换板的COM和PLC系统的COM还有供给驱动器24电源的COM要共起来,因为如果不那样做的话,且你运气不佳的话,电机会跳舞的(飞车),我就吃过亏。

网友C:
用西门子的高数计数模块,有5V输入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F:
用2个高速光偶加上限流电阻即可,我公司一直在用。

网友G(2013-01-14):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看来只有用EM253模块

网友(2013-08-22):
把伺服差分信号转换PLC电平接口控制器IES-318。有需要的QQ:376212829

网友H:
上上楼的,跟253有神马关系啊。楼主他是伺服给PLC的脉冲。你253是PLC给伺服的脉冲信号。两个概念都不同。

网友I:
自己接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