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如何在RSVIEW32中设置外部闹铃

楼主(2007-05-14):
可以在ALARM SETUP中选择external bell 把报警时间连接到一个TAG上 并用该TAG触发一个EVENT PLAYWAVE某音频文件来实现 但缺点是该种方法 极度欠缺灵活性 原因大家用过就会知道 其实用外部闹铃产生报警 有个相当简便的办法 RSVIEW32产生报警后是通过WINDOWS系统选定的声音来播放报警的 只要在控制面板中将该声音找到 并指向相应的音频文件 就可以很简便的完成要求了

网友A:
一般使用后者

网友B(2016-10-14):
换了个音频文件但咋尼玛说不完啊,说一半,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