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脉冲模块

楼主(2007-05-14):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FX2N-10PG和FX2N-10GM-20GM有什么区别
应该怎么选型配伺服

网友A:
FX2N-10PG世脉冲输出模块。FX2N-10GM-20GM是定位模块。10GM是单轴,20GM是双轴。他们都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运行。FX2N-10GM-20GM在写入定位程序后,可以不要PLC而独立运行。你可以找本手册看一下。

楼主:
那我想问问一般哪个用的多一点啊?

网友A:
你的控制对象是单轴的话就用10GM,是双轴的话就用20GM。

网友B:
20GM海可以进行插补

网友C:
请问:10GM-20GM的编程软件名称是什么?软件的使用手册那里那里可以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