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AE系列的屏怎么实现COM3

楼主(2007-05-14):
请教各位,AE系列的屏有3个通讯口,可是机器上只有COM1&COM2,如何实现第三个通讯口呢?

网友A:
AE系列人机的COM2口可以拆分为两个通讯口使用,分别可拆分为RS232*2/RS485*2/RS422*2,可以选择不同的协议,具体接线可以参照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一点意见,我已经知道如何接出COM3口了,可是AE编程后报错不知是何原因,COM1为RS232与PLC通讯,COM2为自由通讯口RS232连接第三方设备,COM3RS485与变频器连,这样报错不知道原因

网友A:
COM2分拆成两个通讯口使用时,只能拆成相同的格式,所以你COM2用RS232,COM3用RS485是不行的

网友B:
同上,COM2和COM3的组合请参看说明书的附录,上面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