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用FC105读取热电阻模块的值时,FC105的上下限如何定义啊?急用

楼主(2007-05-14):
求助:用FC105读取热电阻模块的值时,FC105的上下限如何定义啊?急用

网友A:
读取热电阻模块的值
是不需要用FC105的,
你把输入的值,转化为FLOAT,在乘0.1就可以了啊,
多看看帖子,有说到很多呢

网友B(2008-03-05):
多谢了,茅塞顿开

网友C:
二楼说得对

网友D:
l piw **
itd
dtr
t md0
l 10.0
/r
t m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