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欧洲CE/MD指令对注塑机的要求和建议

楼主(2007-05-14):
—般的机械危险主要来自以下四个部分:
●正常使用加工机械时,如加工件易反弹并伤及工作人员,则加工机械的设计与制造应能防止加工件的反弹,以免造成危害;
●如加工机械停止运转后,与刀具的接触仍存在危险,加工机械则必须带有自动停止装置,以保证刀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处于停止状态;
●如带刀具的加工机械不是全自动化设备,其设计与制造则应防止伤人事件的发生;或使用圆形截面的刀具并限制其切削厚度,将危害保持在最低限度内。
●机械危险:主要来自运动组件,包括运动轴与传动机构所造成的挤压、剪切或绞入等危险。建议采用固定或移动式护罩来防止人员接近危险区域,注塑机应该考虑的几点:
1.元器件要求。与安全功能有关的控制电路在设计、选择和组装过程中必须使用技术成熟的元器件,即在相似的应用领域中有过广泛和成功的使用,或是根据可靠的安全标准制造的元器件,以及使用成熟的技术。安全控制电路要能够承受预期的运行强度,能够承受运行过程中工作介质的影响和相关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设计电路时,应采用工作极其安全可靠的元器件,可以不考虑这种元器件本身故障发生的可能。同时,为了避免短路,减少故障的发生率,确定故障的类别,准确地检测故障以及避免二次故障的发生,可以采用诸如:隔离电路,充分的承载能力,当遇故障时及时开路断电,良好的接地等措施。
2.机器安全停止要求。机器设备的安全保护,其核心就是使机器设备的危险动作停止下来,如何将机器设备从运行到停止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所使用的安全保护装置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安全停止功能。在正常运行中使用的停止功能,必须要能够避免机器设备、产品和加工过程被破坏,同时要能够防止机器设备的重新启动,这就是对安全停止功能的要求。
在EN 60204-1标准的第9.2.2段中,规定了三种停止类别:
停止类别0:通过立即切断供给机器设备的电源来实现停止,也就是停止不受控制。
停止类别1:受控制的停止,供给机器设备执行机构的电源一直保持,以使机器设备逐渐停止下来。只有当机器设备完全停止后电源才被切断。
停止类别2:受控制的停止,供给机器设备驱动装置的电源一直保持。
正确的停止类别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机器设备所进行的危险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这在prEN 954-1:1994标准中有所规定。
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必须具有停止类别0的停止功能。停止类别1和2的停止功能只有在机器设备的安全和功能要求有必要时才可使用。
3.双手控制装置的运用。在许多危险性很高的机器设备中,如锻压设备、冲剪设备等,都会使用双手控制装置。双手控制装置属于电敏式安全保护装置,其作用是当有人在操作机器设备,给机器设备一个产生危险动作的信号时,迫使其同时使用双手,从而必须待在一个地方,这样可以确保安全。
4.安全距离解决方法。
A.可用安全门开关锁、电敏式安全保护装置、安全地毯和双手控制器等实现。
B.在机器设备的安全保护中,除了要使用安全可靠的保护元件外,对于非常危险的机器设备,还要对其安全保护控制电路做出一定的要求,以提高安全保护的等级,如:安全监控器模块。
5.安全地毯的使用。在机器设备的安全保护中,有些场合是无法用安全围栏和安全防护门对危险区域进行安全保护的,如在一些大型注塑机械、冶金机械中,经常需要到机器内部进行维护和调整,此时需要保证在外部无法启动机器,这种情况下显然无法使用安全防护门。另外,在有些需要且可以使用安全防护门的场合,出于方便和美观的考虑,也有可能不愿意采用安全防护门。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为了实现对危险区域的安全保护,可以使用接触式的安全保护装置。在这一类安全保护装置中,安全地毯是很有特色,也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

网友A:
就是.一定要安全,要不人命不值钱啊,特别是台商的破厂子,以为有几个钱,屁啊,拿人不当人,动不动就要把手给切了.很是恐怖啊

网友B(2007-11-11):
还请楼主指点!那里可以参考到更多的欧洲电器标准!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