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各位好,我是新手,我在做基于pmac卡下的直线电机运动时,假设我给定了一个数值输入,经pid参数控制器后反馈输出的数值可能和我给定的输入值不一致,这两者之间的误差如何控制?pmac卡当中有哪个变量控制它呢?谢谢

网友A:
经PID后,一开始输出与给定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稳态足够接近就可以了。PMAC应该有自己的PID控制函数,仔细阅读一下相关函数的参数定义,看看如何减小稳态误差,加快瞬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