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农网中,380v交流接触器,由于电机的启动,导致接触器断开,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14):
求助:农网中,380v交流接触器,由于电机的启动,导致接触器断开,如何解决?
还有的情况下如:电机运行了,但是电网电压降低了,接触器也断开。
如何能保证接触器低电压情况下不断开呢?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这个方面的设备吗?

网友A:
还大点的

网友B:
看你的电机是多少千瓦的,是不是使用了降压启动?
可能是对电网的冲击太大了.

楼主:
还大点的。。 不是接触器太小,是由于电网的电压低于其线圈的保持电压了,关键是要使其在低电压下仍然可以吸合。

楼主:
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5-14 14:23:00 发表的内容:
  看你的电机是多少千瓦的,是不是使用了降压启动?
可能是对电网的冲击太大了.
--------------------------------------------------------------------------------------------

电机功率才5.5KW,农村的电网很不好的

网友C: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防晃电的交流接触器,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用一台软启动器,且最好是弄一台稳压器,估计成本会很高的.

楼主:
成本不能太高啊,主要是从怎样稳定交流接触器考虑

楼主:
防晃电交流接触器 大概在多少钱? 有朋友知道吗?

以前听人说过只要加个30元钱左右的东西就可以了,当时因为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也没有详细的问,现在晚了

网友D:
在二次线电源加一个稳压器,使其电压保持在220V就解决了,OK。

楼主:
哇。。。刚才问了下防晃电交流接触器,没把我吓死啊,18A的要1000多元。 天啊

网友B:
呵呵,看来也不便宜啊.
像小溪说的,你问问接在变压器二次的小功率稳压器多少钱,这个稳压器只能给交流接触器使用,估计不会太多的钱吧.

楼主:
改用接触器线圈为直流24v的,买个24v的开关电源,这个方案可以吧。

网友B:
我正想给你提这个建议呢,看来你也想到了.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C:
市场上有卖节能交流接触器线圈,它是交流启动直流保持运行,可在直流运行回路并联电解电容器。这个方案价格应该不太贵。

网友E:
楼上说的价钱也不小.

网友F:
   把接触器换为24V电源的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同时采用降压启动,那样的话对电网的冲击会小很多的  !

楼主:
今天去市场上转了好久,济南的五金机电市场都转了,就是没有直流24V供电的交流接触器。要订货的。 西门子的有,可是价格太高了报价400多。

网友B:
你查查CJX1系列的交流接触器,它的线圈电压有24V,36V,48V,110V,127V,220V,380V;它的额定工作电流从9至630A.

网友G:
选择合适的启动设备,把启动电流降下来!

网友H:
怎么会没有呢?很常见的!

网友I:
低于额定电压的80%时,接触器就断开了,

楼主:
对于降压启动,不好办, 才7.5Kw的潜水泵。

网友G:
  “才7.5Kw的潜水泵。”

用手动闸刀开关控制也可以呀!!!

楼主:
关键是为了实现自动控制啊。

网友J:
是5.5KW的,用个小空开就行了,还废那么大脑筋。二十几块钱就解决了。

楼主:
楼上兄:关键是为了实现自动控制啊。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L:
呵呵.电压那么低了.设备能正常运行吗.
末断加个电容补偿呢///
   AC接触器线圈也可以改成
半波整流保吸合的
这样的电路N年前有的

网友B:
自动控制你还缺好东西呀.

网友B:
半波整流保吸合的
这种线圈我没接触过,可以讲讲工作原理吗?

网友M:
电压降太大。电机使用交流接触器没有意义了。保护作用没有了使用断路器,再减小负载

网友N:
使用开关电源是个方法,但不解决电压降的问题,给你提供个电阻降压的方式,再用一个接触器同容量的。手动方法启动时按下按钮时间多几秒就能解决问题。家里用的简易电炉的电阻丝应该很容易的买到,1500W的平均裁成三段并连成一段电阻用于一相,三相就用三根电阻丝。1000W的裁成四段。启动电流有些不同。用绝缘瓷板固定,如何做自己想办法了。要自动,得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路设计一下。改正一下连着KM2线圈的触点改一下,应该是SB2的按钮常闭开关。

网友N:
使用开关电源是个方法,但不解决电压降的问题,给你提供个电阻降压的方式,再用一个接触器同容量的。手动方法启动时按下按钮时间多几秒就能解决问题。家里用的简易电炉的电阻丝应该很容易的买到,1500W的平均裁成三段并连成一段电阻用于一相,三相就用三根电阻丝。1000W的裁成四段。启动电流有些不同。用绝缘瓷板固定,如何做自己想办法了。要自动,得加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路设计一下。改正一下连着KM2线圈的触点改一下,应该是SB2的按钮常闭。

网友O:
 欣欣向荣: 顶。你太有才了

网友P: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也许能解决此问题.不过应该去掉负载,空试一下接触器是否能正常吸合.

网友B:
欣欣向荣,你画的电路图是属于降压启动吧?

网友Q:
线路压降.办法

网友R:
人家要的是减小降压或是避免降压!看清主题好不好啊!

网友S:
运行电压低到不足以使接触器吸合,我不清楚楼主的潜水泵是如何能正常运行的!效率考虑过吗?用不着改这改那的了,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使接触器可以正常吸合了又能怎样?如果你不准备改造外部供电条件的情况下,强烈建议你换一台功率小一级的水泵!

网友T:
加电容补偿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