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B的DIV命令的请进

楼主(2007-05-14):
源码如下:
XIC S:1/15 OTL B3:0/0
XIC B3:0/0 BST DIV N7:0 2 N7:1 NXB MOV S:13 N7:2 NXB EQU N7:2 1 OTE O:0.0/0 BND
机器是MicroLogix1500,根据手册所写,余数将保存在S:13内,可我为什么算来算去余数一直是0?比如3除以2余数竟然还是0?

网友A:
没有用过,是不是在运算过程中把整数当实数用了?

网友B(2008-06-03):
源不能两个都是实数必须有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