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14):
刚修一台安N21.5KW的机器 刚来时客户说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检查后电源是修好了 可装模块后不接电机时 发现用指针表测W相任一半相时都会抱OC-C过流(P——W,N——W)  并发现三个负半相光藕PC929发热厉害,且PC929下面的电路板有微黑轻度碳化现象,说明有长期发热现象 还有机器正 负半相电压不相同 正是8V 负是11V   别的都好象正常   修过台安机器的大哥们!!! 请指教下小弟!!感激!!

网友A:
检查PC929的供电,有问题可以交流13056829090

网友B:
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B:
电压低了点,把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C(2013-10-06):
我现在也遇到了PC929发热的问题 。请问当时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