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如何选测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7-05-14):
在化工厂,现在测一水井,井深100米,要模拟信号输出,请问用哪种液位比较好,精度要求可以达到0.5!请多多指点了?

网友A:
0.5 ?

网友B:
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楼上的好象不好安装?还是考虑用非接触的吧,比如雷达?雷达到100米没?

网友A:
雷达不能用!空间太小

网友D:
TO:化工家族
井里的水有腐蚀性吗?具体成分是什么?
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配套产品,我的邮件longli201@126.com

网友A:
1、既然是100m的水井 就不必考虑腐蚀性。
2、投入式的可用,100m井不配110m 90~100m就够了

网友E:
克尔伟尔液位计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