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信号隔离!

楼主(2007-05-14):
  ADUM 1201基于ADI获奖的iCoupler数字隔离器采用平面磁场专利隔离技术。iCoupler技术是一项专利隔离技术,它是基于芯片尺寸的变压器,而不是基于光电耦合器所采用的LED与光电二极管的组合。iCoupler技术由于取消了光电耦合器中的光电转换过程,并且采用了iCoupler变压器专利技术集成变压器驱动和接收电路,从而实现了光电隔离器无法比拟的性能优势。由于使用晶片级制造工艺直接在芯片上制造iCouple变压器,所以iCoupler通道比光电耦合器有效地实现通道之间的集成以及比较容易地实现其它半导体功能。

       由于没有光电耦合器中影响效率的光电转换环节,所以iCoupler数字隔离器不需要驱动LED的外部电路,其功耗仅为光电耦合器的1/10到1/50。这种新的基于电磁的隔离方法,在抗高温影响方面远优于光耦合器,iCoupler数字隔离器在125℃高温环境下性能和可靠性并不下降,因此可以采用低成本,小体积的SOIC封装,这样不但降低了成本还减小了芯片的体积。另外,iCoupler数字隔离器的隔离通道具有比光电耦合器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序精度和瞬态共模抑制能力。其额定隔离电压是高隔离度光电耦合器的2倍,并且数据传输速率和时序精度是其10倍。此外,与光电耦合器不同的是,多通道iCoupler数字隔离器能在同一芯片内提供正向和反向通信通道,这样就可以使得信号的传输方向更加灵活,简化了芯片间的硬件连接线路。

       由于基于iCoupler技术,所以ADUM1201具有诸多优于光电隔离器的优点:

       ●速度更高    最高速率可以达到25Mbps。

       ●功耗更低   功耗低于同数据传输率时传统光电隔离器的1/10,最小工作电流0.8mA。
●性能更高    时序精度,瞬态共模抑制力,通道间匹配程度均优于传统光电隔离器。

       ●体积更小   集成度更高,印制电路板(PCB)面积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价格更便宜  每通道成本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应用更灵活  与传统光电耦合器不同的是,多通道iCoupler数字隔离器能在同一芯片内提供正向和反向通信通道。

       ADUM1201所隔离的两端有各自的电源和参考地,电源电压范围在2.7V到5.5V之间,这样可以实现低电压供电,从而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电源和参考地之间需要接入0.01μF到0

.1μF电容,以滤除高频干扰,电容和电源之间的距离应该在20mm以内,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滤波效果。由于两个隔离通道高度匹配,通道间串扰很小,并且采用两通道输入输出反向设计,非常适合CAN总线双向收发的特性,大大简化可隔离器与所隔离两端的硬件连接。需要注意的是GND1与GND2是两个不同的参考地,否则将达不到隔离的效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ADUM1201正常工作时,两端的供电源需要同时上电才能保证ADUM1201两通道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有一个没有上电就
能导致整个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QQ:734016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