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零线和地线一起接在电箱可以吗?

楼主(2007-05-14):
我在一些单位看见是这样接的

网友A:
对于TN-C供电系统,在主控电箱的进线端,将零线重复接地后引出一根工作零线N,再引出一根保护零线PE,形成TN-C-S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网友B:
赞同刘兄,但补充一点,原来的零线(N),被并接一根保护接地线(PE)后,除了需要重复接地以外:
由于原来的零线(N)的性质已被改变,变成了保护中性线(PEN)。因此,其截面要求必须遵循相关标准,采用10mm2以上的铜芯导线或16mm2以上的铝芯导线。

网友C:
不怎么明白

网友B:
假如:断零线(N),仅仅有可能烧毁电器设备,但不会使设备的外壳带电,也不会造成触电事故。
假如:断保护中性线(PEN),不仅有可能烧毁电器设备,而且还会使设备的外壳带电,导致触电事故发生。
因此,保护中性线(PEN)比零线(N)更重要,其截面规格有一定的要求,以免断保护中性线PEN线的事故发生。

网友D:
主要看你供电是什么系统.

网友B:
当然是TN-C或TN-C-S供电系统。

网友E:
小弟想请问一句,就是接地有具体的标准吗?我们现在也正在搞一条生产线,我想请问一下这有什么标准可以依照的吗?谢谢

网友A:
有标准!在工程监理哪儿就有!!!

网友F:
三相四线制,零线作为PEN线当然可以连接使用,而且严禁安装熔断器!其截面要求必须遵循相关标准,采用10mm2以上的铜芯导线(铝芯导线已经淘汰不倡导再使用)。三相五线制不容许连接在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