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触摸屏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7-05-14):
在组态画面中有一个变量的地址和PLC不对应(PLC中没有定意该变量),联机调试时画面中所有模拟量均不能正常显示。但是没有该变量的画面模拟两都能正常显示。
这个问题是组态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A:
由于PLC中没有定义该变量,所以触摸屏在尝试和PLC通讯时就会出错,所以这并不存在谁的问题,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在你的触摸屏程序中将该变量定义成一个内部变量,那么触摸屏和PLC间也就不会就此变量发生通讯而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