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地下槽液位测量

楼主(2007-05-14):
我这里是生产甲醇的,在精馏区有一个地下槽,以前的液位测量是磁致伸缩,05年安装上以后,经常出问题,有时候是浮子的问题,有时候是电子变送器的问题,也许是质量不过关,现在想改成其他方式测量液位。地下槽顾名思义位于地下,进料是从槽的上部,出料是从槽的下部,常压。量程为0-2.8米,精度不要求太高,介质为含甲醇比较低的水或者叫浓度很低的粗醇。望高手予以提供方案。原打算用超声波,后来考虑如果进料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液面波动,有可能使超声波的波反射不回去。我的邮箱jbdyl@163.com

网友A:
常压的话可以考虑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B:
波动液位一般不会影响超声波测量,实在干扰害怕的话,在超声波下方加个挡流板把波动挡下就没问题了,建议还是超声波比较好

网友C:
地下槽液位测量最好用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D:
地下槽液位测量用投入式液位计好点吧。那个又不贵。方便。

网友E:
我这是老装置,用普通差压变送器,接上仪表风配管成吹气式。

网友F:
导波雷达

网友G:
简单的很,用投入式液位计,价格也便宜。

网友H(2007-06-15):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啊,要是要求价格低,精度高一些地就用个浮筒,要是价格低精度低的就用各钢丝液位计,要是要求精度高价格高的就用雷达。我应该能帮你 13730148640

网友I:
液面波动比较大的话,建议还是不要选用超声波,一般情况下选用投入式液位计,如果自己的预算够的话可以选用雷达液位计,精度较高,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J(2007-07-20):
磁致伸缩应该没问题,安装时要有套管,另外选用进口产品;导波雷达也不错。

网友J: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不可靠,要考虑到甲醇气化后密闭容器内的静压是变化的。

网友K:
超声波可以用

网友L:
我公司的电涡流变送器,专门针对你所说的场合,目前使用情况良好,三线制。是免维护的,只需安装上就OK了,液面波动问题不会影响测量及显示结果。

楼主(2007-08-23):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这里已经定了带远传的磁翻版。回来后看看效果如何吧

网友:
真为您高兴,带远传的您买的贵吗?请问您公司名称啊?买的是国外产品吗?我对液位控制方面的仪表比较熟悉,以后再有不能明白的,欢迎来电咨询:021-64907260-130黄小姐 很乐意为你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