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棘手的电磁铁问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7-05-14):
需要一个电磁强度可调的电磁铁,其圆柱形铁心为直径262MM,高100MM,需要达到铁心下方15MM处磁场强度1.2T,想问一下,该选用多粗的漆包线,绕多少匝。我打算用1.12的漆包线,绕3000匝左右,不知可否。电磁好象是个难点,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以前给别人做过.
呵呵.晚有空的再算算~

楼主:
可否授我以渔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自见本性在 2007-5-16 12:27:00 发表的内容:
可否授我以渔
--------------------------------------------------------------------------------------------
呵呵.好这样我给你找个式子吧.你自已找下数据设一下吧.
f=(b0/5000)2次方xs(千克力) b0--高斯..气隙磁密. s--磁极总面积 平方厘米
按施加的电压配线.
F=u0*N*N*I*I*S/4L*L
u0真空磁导率(H/m) N线匝数.I电流 (A) L气隙(m) S(平方米)
线间卷.锁的要紧.层间最好加膜.烘成一体.呵呵.祝你成功吧

网友A:
1.2T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研究研究那两个公式,不懂之处还望常工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