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志斌老师

楼主(2007-05-14):
L1 WL28 VV-3*4-PE25/FC各标注的含义。用于电线敷设方面的。

网友A:
建筑电工室内布线图上的符号,分别表示线路编号、敷设方式、导线型号、敷管材型号、敷设位置等;

网友A:
L1;开关箱的L1支回路
WL;灯光小母线28号
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3根截面4平方毫米
PC:硬塑料管(25)敷设;(不是PE)
FC;地板下敷设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精辟解释和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