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电你信吗?

楼主(2007-05-14):
在不影响负载正常动作,调整电压(V)诱导电流(I)下降,使电力值P-(KW)减少,以达到节能效果?真的能达到节电效果吗?我测了我这里的电压是236V,正常的电压是220V。调整电压后能否就能诱导电流了?不知道是否可行真的能节电

网友A:
负载正常动作?电机在正常电压(带负载能正常工作)下,电压低于额定值可能更耗电.

网友B:
节电也要看是什么负载,我看你们这样的节电效果不是很理想,再说你用什么来调压呀,要是用变压器的话你可知道现在的铜是很贵哦,你们真的想节电的话我建议你们买台变频器试试.

网友C:
关键看你是啥负载,有的负载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D:
为了针对此问题,我做过一个实验,电压下调之后电流是能下降的,但在有功电度表上基本反映不出来是否节电.

网友E:
电压是236V?
电压过高,照明电器容易坏,电机的无功电流大。
建议调整变压器的电压调节开关。

网友F:
呵呵,如果都是用的白炽灯,很定可行的

网友D(2007-06-14):
如果是一般的照明灯具是可以节电的,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是马达\电机的就很难节电了,虽然降低电压之后电流会随之下降,但是实际功率因数相对提高了,节电不明显.

网友G:
你是不是见了有一种韩国产的节电器呀,没什么效果的,不要用了。不过你把你的电压调下来还是会好的

网友H:
有的.损失电压是前提

网友I: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节电设备的,节电得看工况的实际情况(负载类别,负载率,利用率等等)的,而且节电的方法不止一种,所以不能单纯的说能节电或不能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