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的一种方法,行吗?

楼主(2007-05-14):
我在做日报表时有一种设想,因为变量都是定时记录的,我打开报表画面时,自动根据时间把数据填入报表的表格中。这种方法行吗?要用到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A:
用ReportSetHistData 函数就可以了。

此函数为报表专用函数,按照用户给定的参数查询历史数据

语法格式使用如下:

ReportSetHistData(ReportName, TagName, StartTime, SepTime, szContent) ;

参数说明:

ReportName:要填写查询数据结果的报表名称

TagName:所要查询的变量名称, 类型为字符串型,即带引号。

StartTime:数据查询的开始时间,该时间是通过组态王HTConvertTime函数转换的以1969年12月31日16:00:00为基准的长整型数,所以用户在使用本函数查询历史数据之前,应先将查询起始时间转换为长整型数值。

SepTime:查询的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szContent:查询结果填充的单元格范围

例:

查询变量"压力"自2001年5月1日8:00:00以来的数据查询间隔为30秒,数据报表的填充范围为'a2 :a50', 表示竖排第一列从第二行到第五十行。

long StartTime; (StartTime为自定义变量)

StartTime=HTConvertTime(2001, 5, 1, 8, 0, 0);

ReportSetHistData("历史数据报表", "压力", StartTime, 30, "a2:a50");

网友B:
楼上,如果我想实现按照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变量的报表如何操作,组态王的历史报表查询不怎么好用,我有11台设备联网,希望能够单独查询各自设备的报表。

网友A:
自控小生:
同样是使用ReportSetHistData函数。
1.首先定义一个变量叫“时间间隔”,用途:报表中一行和下一行的时间间隔,这个变量允许用户修改。建立一个画面,在画面上添加报表
2.建立自定义函数,查询代码写在此自定义函数中。
3.实现过程:
3A.用HTConvertTime函数将“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转换成以秒为单位的长整型数。
3B.使用while循环结构完成查询。在while循环内,首先判断当前查询时间是否到达“结束时间”,若没有继续操作,若达到,则退出循环。其次,在报表第一列填写时间信息。再次,使用ReportSetHistData函数在第二列填入需要查询的内容(数值)。最后,将“查询时间”加上“时间间隔”继续循环。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回复,能否给个例子学习一下?我的邮箱:hpwangcheng@yahoo.com.cn

网友C(2009-03-31):
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吗?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我的邮箱地地址gu_y_f@yahoo.cn

网友D:
我也想要一个报表的实例  方便的话发个给我谢谢  拜托了

sunbing0329@163.com

网友E(2009-05-26):
我也想要一个实例lyf_143@163.com

网友F(2009-07-23):
我想定时存储一个报表(名)如何做?如做个按钮,当按下后,定某个时间(可设)存储到指定的文件里?

网友G:
可在事件命令语言中做定时存储。

网友H(2009-12-21):
能否给我发个实例anlylwq@163.com

网友I(2010-01-22):
我也想要一个实例,请发给我xuere@yeah.net

网友J(2010-08-31):
可以用EXCEL办法提取组态王数据库中的数据啊?

网友K(2011-09-28):
大家好,我也需要一个历史数据查询的例程,能分享吗?邮箱:guoweihdu@163.com

网友L(2014-04-27):
求分享这个例子1251956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