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ATIC NET6.1 在XP下不让安装问题"

楼主(2007-05-14):
请教各位老师:
  我的机器是DELL 5100上安装的正版的XP2,操作系统的补丁齐全.安装有STEP 7 V5.2 和 PC ACCESS 和WIN4.0 西门子软件.同时安装有ORACLE数据库服务器版.在安装SIMATIC NET6.1时提示如下对话框:

.然后我重新启动WINDOWS XP, 但是安装时又重新出现这个问题。我将ORACLE上的自动启动的服务都关闭(监听、代理、数据库),同时将杀毒软件(瑞星的实时监控和防火墙)也全部关闭。即将其自动改为手动,XP启动时不能直接将这些服务进行启动。然后重新启动XP 系统后,重新安装SIMATIC NET6.1,仍旧出现此提示框,此光盘为正版光盘并且有授权。在其他没有西门子软件的机器上可以进行安装。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把step7的ncm卸载掉再装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
是安装顺序吧,有的时候,必须先装SOFTNET的啊

不会,学习!

网友:
建议你,安装SIMATIC NET6.3应该就没有问题。6.1不支持XP

不会,学习!

网友:
不是安装顺序的问题哦

楼主:
问题已解决,Microsoft Windows XP/2000 操作系统已经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写保护文件,以防止被删除或重命名。这就是引起上述行为的原因,它不受 相关软件 影响。
如果即使重启 PC 再执行 STEP 7 安装后,还是出现上述消息,所以应按照下述补救措施进行操作。
1、执行 "Start > Run..." 并输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检查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是否出现在下面路径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
2、如果存在这个值,则通过菜单 "Start > Run..." 启动 "Regedt32.exe" 程序。然后重新打开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3、在右边窗口中双击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打开多字符串编辑器:

编辑器中的条目被解释如下:Windows 为每个相关文件生成两行。
情形 a):
如果两行中的第二行为空,表示注册文件已被删除。在这个目录中的示例文件1031.MST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将通过Windows Explorer删除。
情形 b):
如果在两行中的第二行中存在某项,则这是第1行中文件的新名称。
 在这个目录中的示例文件TBM9C.tmp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将通过Windows Explorer删除。

4、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它位于注册表代码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
5、现在可以安装其它程序,而不需要再重启动计算机了。
注:
如果无法删除或重命名在步骤3中指定的文件,则通过弹出菜单(右键关联菜单)删除注册表代码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然后即可安装 STEP 7 而不需要事先重启动 PC (重启动之后代码又会出现在那里)。建议将数据库的服务及杀毒软件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