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没有一拖二的镇流器

楼主(2007-05-14):
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可以同时带两个灯的镇流器呢.请推荐一下

网友A:
日光灯有的,飞利浦和欧司朗都有

网友B:
也这样想过,可没见过!

网友C:
三雄.极光的一拖二,一拖三电子镇流器都挺不错的,价格也适中
也可自己做,选两倍功率的镇流器,两根灯管串联,启辉器选用110V的

网友D:
日光灯有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用一拖二的镇流器带两个400w的灯,那我选择镇流器的时候需要多大的,是800w还是4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