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1的刀架信号

楼主(2007-05-14):
  需要给它低电平?如果是一个高电平的刀架信号,需要怎么转换? 接个电阻?! 实在不怎么理解!

楼主:
   希望西门子的高手能指点下拉! 还有 主轴的参数中,为什么选择单级性,具体哪个我忘了 就是0是双极性的 1,2都是单的! 写着选0是+-10V的,为什么只有选2才能动,何况选2他要有使能的说明...真的不明白!因为用的是+-10V的 选的是0-10V的!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加有机反向驱动,不就转换了。

主轴是不是默认单向旋转的?故选择时内部做了参数互锁处理。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号没用了.......真郁闷!
刀架的连接没搞定 我只能等西门子的人来弄了! 看他怎么把信号转换! 他貌似是把T的信号和24V之间接了个电阻,让远离磁铁的刀位输出一个电压! 不过怎么把接近的那个刀位变成低电平就想不通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号没用了"——是刚注册的吗?估计是你的注册信息不够完整,未能通过审查。

“T的信号”? T是什么?
在24V间接电阻,一般是为(高压,非TTL)OC输出做上拉。
如果刀位带磁铁,则检测一般是用霍耳传感器,输出为OC结构,耐压不祥(看具体器件),接近磁体(有时也指定磁极)时,导通,输出低电平;离开时,关断,输出高电平。

网友B:
T是刀的信号! 接近磁铁是0V 低电平.离开时关断,貌似没输出吧! 呵呵! 这问题我解决了 一直以为输出是24V  所以一直没能解决!

网友B:
在T和24V接电阻,这样 离开的就通过他给系统一个19V左右的高电平!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应该是对的,可见你说的T信号确实是OC输出的,所以不加上拉,关断时就“貌似没输出”。

网友C(2008-02-15):
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