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电气的区别?????

楼主(2007-05-14):
   在很多情况下要把电气和仪表分开来,特别是在建设单位中,谁知道是怎么分的,尤其是PLC,你们是怎么分出来的????大家来谈谈呀??

网友A:
按以前来说,仪表部分是测量、显示、检测,而电气多用于执行机构。现在讲究一体化,已经不怎么分了。

网友B:
强电的就属电气。

网友C:
强电的就属电气,弱电属仪表

网友D:
如果是控制话,就可分成仪控和电控.

网友E:
仪表属电气的分枝!

网友F:
很多单位就是电仪班,或电仪工段

网友G:
现在已经不分了,电气用PLC,仪表也用。都合并了叫电仪了

网友H:
强电与弱电,PLC应该是强电的演变,但好象弱电的接触的好象多一些

网友I:
现在已结合为一体了,很难区分

网友J:
现在分不很清,我们是仪表、plc、高低压等都干

网友K:
不是很清楚,对于区分这个东西还不如都会用就行了

网友L:
我现在学的仪器就是弱点的,而他们的电气就是强电的了,我们现在的仪器都是电子仪器的去多了

网友M:
慢慢的仪表电气要放到一起的,2者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了

网友N:
我们单位以前分,现在都在一起了,高压\低压\PLC\网络\照明\传感器都是一个维修电工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