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PLC学习用,不过不知道买什么牌子好!!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7-05-14):
学习用的买什么牌子好!!买几个点的好???请大家给点建议!!tks

网友A:
plc的品牌很多,也不尽相同,要先从一种品牌学起,这样容易上手

网友B:
买三凌的吧,型号:FX1-32MR ,我手里正好有一个9成新的,适合学习用有意的话请加QQ377286440或者519833663

网友C:
要想快速学最好买三菱的好一点,要想选个好品牌就买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