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求教!!!

楼主(2007-05-14):
有一租我单位的食品厂,装在该厂的电表读数与装在我厂配电室的电表读数相差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偷电了,但是又没捉到什么证据,因为去检查了多次都有没发现电表被动过的痕迹.请教各们大虾他们能用啥手段不动我的电表就能偷?????是否用在论坛说过的什么"变压器原理'这类手段.谢谢.求救求救,请各位拉我一把,不然我惨了!!!!!!!

网友A:
偷电有很多方法要看你的具体的情况啊,你先描述一下?

楼主:
接有一个500/5的互感器.互感器和电表都没被动过的痕迹.怀疑是用什么装置从外部使电表倒转

网友B:
全部装到箱子里.
要不搞突然袭击检查.

网友C:
我是搞电工培训的,在我的学员里,就有人这样偷了电,还把供电的人告到法庭,最后供电输了!
因为电表、电路都是供电安装的,他们自己又修了好几次,用电方确实没动电表、电路;实际上是他们用电很大,电流早就超过电度表的额度电流很多倍,电度表读数严重失真!

楼主:
有什么办法防范吗?谢谢.

网友C:
根据他的负载大小,配一个大电流互感器!

网友D:
把表装到自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