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讨论:控制变压器副边到底应不应该接地

楼主(2007-05-14):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应后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些帮助。

楼主:
在工控网搜索“隔离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可以找到很多相关帖子,其中有一篇是“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否应该接地?”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8361
我把这个帖子内容复制过来:
作者: 刘心化 ,2006-7-2 13:45: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5人回复,341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请问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否应该接地?
接地的理由:避免意外产生的高压。
不接理由:与一次侧完全隔离,避免触电。
接地和不接地的设备我都接触过,国产设备接地的多。但电工复审材料上说不接地。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接地好还是不接好。
谢谢!
以下是对《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否应该接地?》的回复:
共有5人回复 分页: 1
小同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 15:36:00
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设备变压器的二次侧都接地了。
关注中。
hhhaos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 17:03:00
不接地好.
CPU-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 21:15:00
同意,不接地好
怪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 22:41:00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有这方面的标准吗?
高兴学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 23:01:00
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接地,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隔离变压器一,二次完全分开,没有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控制变压器一,二次绕在一起用绝缘材料隔开有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

楼主:
现在发现有些比较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方: 不应该接地的场合: 当控制回路采用隔离变压器以保护工作人员人生安全的时候,不应该接地。否则起不到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可能导致操作人员被电击! 例如:采用了隔离变压器的维修电子设备的工作台,如果接地,那维修人员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了。 应该接地的理由: 3C认证、部分国标规定控制变压器副边需要接地。例如《GB5226.1-2002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规定如下:

楼主:
对于标准的解释,“隔离变压器”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控制变压器”的范畴之外呢?
如果哪位朋友看到标准上关于隔离变压器的接地规定,还望贴出来大家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202616.html
当做了隔离变压器时,要用电位连接保护是否还接地?应该怎么做?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6-9-5 14:26
问题补充:用隔离变压器时做为电源时,用电设备是否用等电位连接。为什么?
提问者: vampiredv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
设备无须再接地。如为了防止一些干扰,可串一只0.1uf/400V电容接地。
如设备再直接接地就失去电源隔离意义了。
回答者: 老瓢虫 - 大魔法师 九级 9-4 17:45

楼主:
如果采用隔离变压器,那么这个“串一只0.1uf/400V电容接地”是否也可以用来应付标准的规定呢?还是根本不用理会标准的规定?——因为标准说的是“控制变压器”而不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
转贴:
普通变压器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电压,原副边匝数是不可能相等的,如果匝数相等就不可能完成变压的任务,隔离并不是它主要的任务。甚至有的变压器原副边并不隔离,比如自耦变压器就是典型。
隔离变压器的首要任务是将高压与低压分开或者是强电和弱电分开,因此对它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原副边绝缘性能,而变压并不是它的首要任务。甚至有的隔离变压器原副边匝数相等或接近相等不具备变压的作用,比如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为了防止主电路高压侵入脉冲数控装置而使用的脉冲变压器也是典型。

楼主: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它可避免由于接地端带电造成人员触电的事故。

楼主:
集成电路的检测常识
1、 检测前要了解集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
检查和修理集成电路前首先要熟悉所用集成电路的功能、内部电路、主要电气参数、各引脚的作用以及引脚的正常电压、波形与外围元件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果具备以上条件,那么分析和检查会容易许多。
2、 测试不要造成引脚间短路。
电压测量或用示波器探头测试波形时,表笔或探头不要由于滑动而造成集成电路引脚间短路,最好在与引脚直接连通的外围印刷电路上进行测量。任何瞬间的短路都容易损坏集成电路,在测试扁平型封装的CMOS集成电路时更要加倍小心。
3、 严禁在无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用已接地的测试设备去接触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录像等设备。
严禁用外壳已接地的仪器设备直接测试无电源隔离变压器的电视、音响、录像等设备。虽然一般的收录机都具有电源变压器,当接触到较特殊的尤其是输出功率较大或对采用的电源性质不太了解的电视或音响设备时,首先要弄清该机底盘是否带电,否则极易与底板带电的电视、音响等设备造成电源短路,波及集成电路,造成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4、 要注意电烙铁的绝缘性能。
不允许带电使用烙铁焊接,要确认烙铁不带电,最好把烙铁的外壳接地,对MOS电路更应小心,能采用6~8V的低压电路铁就更安全。
5、 要保证焊接质量。
焊接时确实焊牢,焊锡的堆积、气孔容易造成虚焊。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3秒钟,烙铁的功率应用内热式25W左右。已焊接好的集成电路要仔细查看,最好用欧姆表测量各引脚间有否短路,确认无焊锡粘连现象再接通电源。
6、 不要轻易断定集成电路的损坏。
不要轻易地判断集成电路已损坏。因为集成电路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一旦某一电路不正常,可能会导致多处电压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一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引起的,另外在有些情况下测得各引脚电压与正常值相符或接近时,也不一定都能说明集成电路就是好的。因为有些软故障不会引起直流电压的变化。
7、 测试仪表内阻要大。
测量集成电路引脚直流电压时,应选用表头内阻大于20KΩ/V的万用表,否则对某些引脚电压会有较大的测量误差。
8、 要注意功率集成电路的散热。
功率集成电路应散热良好,不允许不带散热器而处于大功率的状态下工作。
9、 引线要合理。
如需要加接外围元件代替集成电路内部已损坏部分,应选用小型元器件,且接线要合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寄生耦合,尤其是要处理好音频功放集成电路和前置放大电路之间的接地端。

楼主:
我个人看法:
采用一般的控制变压器就接地;
为了操作人员安全在控制回路中采用了隔离变压器,就不要接地。如果谁强烈要求接地,或者把国标搬出来(他自己解释控制变压器要接地,就等于隔离变压器要接地),那么就给他说接地的可能后果,然后说明出现事故本人不负责,然后把摊子甩给他就可以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就不要接地。”
1、隔离变压器,比如原、副边都是220V电压的隔离变压器,其作用就是“隔离”;
2、隔离谁?就是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隔离开,不通;
3、为什么要隔离?因为一次电网接地,站在地面上触及火线会触电打死人!
4、二次电路不接地,站在地面上触及那一根线,也没危险!
5、所以二次接地那还要隔离变压器干什么???
6、二次决不能接地!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隔离变压器是双线圈的,当使用的设备碰壳故障时人接触时与大地不构成回路,如果变压器二次回路是接地的就相当于没有隔离变压器一样人接触上故障的外壳就和大地构成了回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的在使用移动电器和特低电压移动电器(特低电压在特殊环境下也会造成触电的)要使用双线圈隔离变压器而严禁使用自耦变压器,就是为了防止碰壳故障时与人构成回路触电。而我们平时用的三眼插头、座PE线的作用是在碰壳时,使相线上的熔断器作用熔断熔芯使人-大地与相线不构成回路。也就不触电了!要知道地线也是有电阻的在大地构成回路时小电流是不够熔断熔芯的但人是会造成触电的!所以要用触电保护断路器或者双线圈隔离变压器。
控制变压器接地与不接地也是同样道理,控制回路故障时维修人员意外碰触线路而不触电。不接地还有一个好处,弱电系统可防雷击和利用金属外壳很好的屏蔽防止外来信号的干扰!

网友C:
如果是带的单一设备不接地,如果是一堆设备要接地

网友D(2015-12-31):
竟然还是没有大家一致推举的确定答案……